关于scanf输入函数的应用介绍

楼主(2016-09-18):
    刚给分享刚到了scanf函数的返回值的相关内容,不过一想的还是有必要老生常谈的,吧这个scanf函数的古往今来的都给介绍下的,大家一块参与讨论下的,这个对我们平时的关于GD32的先关程序开发的帮助是大大的。。

楼主:
该函数说起来跟sprintf函数基本上可以说是hi承兑出现的,一个输入,一个负责输出的。。
scanf()是C语言中的一个输入函数。与printf函数一样,都被定义在头文件stdio.h里,因此在使用scanf函数时要加上#include <stdio.h>。它是格式输入函数,即按用户指定的格式从键盘上把数据输入到指定的变量之中。

楼主:
函数原型的
int scanf(const char * restrict format,...);
函数 scanf() 是从标准输入流stdio (标准输入设备,一般指向键盘)中读内容的通用子程序,可以说明的格式读入多个字符,并保存在对应地址的变量中。
函数的第一个参数是格式字符串,它指定了输入的格式,并按照格式说明符解析输入对应位置的信息并存储于可变参数列表中对应的指针所指位置。每一个指针要求非空,并且与字符串中的格式符一一顺次对应

楼主:
注意下边这个历程的
例:使用scanf函数输入数据。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int a,b,c;
    printf("Give me the value of a,b,c seperated with whitespaces:\n");
    scanf("%d%d%d",&a,&b,&c);
    printf("a=%d,b=%d,c=%d\n",a,b,c);
    return 0;
}
&a,&b,&c中的&是寻址操作符,&a表示对象a在内存中的地址,是一个右值。变量a,b,c的地址是在编译连续阶段分配的(存储顺序由编译器决定)。

楼主:
该函数中啥时用该寻址操作符&的,啥时不用的,都需要注意的,,针对数组的话,一般是不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注意下边这个历程的
例:使用scanf函数输入数据。
#include

寻址符的正确应用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