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人艰照拆】+水洗收音机

楼主(2016-09-19):
从版主airwill得到一个有历史价值的收音机,海燕3604.由于年代久远落了不少灰尘。。。我就想法洗洗吧
大家都知道,电子设备这东西怕水的,其实不然,怕水是怕通电的时候有水,水可以导电。。虽然有一定的阻抗。。
我就弄了一盆热水可劲的洗洗,又在水管对着电路板可劲的冲。
最后干净了。如下图,

经过一晚上挂在窗口吹风,一早上通电开机,哇卡卡卡,好好的,木有坏,有木有?

楼主:
网上找来电路图

楼主:
经过对照电路图比对,发现上面的点接触式二极管是2AP9,有木有,很神奇。

楼主:
待我慢慢更,领导来了,先关了

楼主:
其中红白线是电源线,6V供电,当年收音机都是这个电压,不信可以找什么两三毛一本的无线电收音机制作书去看。
两根黑线是喇叭线,我的这个喇叭烂了个洞,不过还能正常响呢,等有合适的准备换了,改天淘宝搜搜。
电位器上的弹簧生锈了,不知道能否找到一模一样新的,替换上。还有就是几个电解电容,经过了三十多年了,肯定也不行了,或许这就是影响AM现在收台比较少的原因吧,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城市用电设备多,电磁干扰比较厉害,是吧,同志们?
蓝线是天线线,不过这个拉杆天线丢了,回头找个大小差不多的插进去,另外供电不知道能否改装成USB供电的,我测试用的是USB。是没有问题的,不知道锂电池3.7V效果如何,还是我需要18650串联。后面慢慢看,需要因地制宜,看菜下饭

楼主:
全新的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A:
唯一怕水的是喇叭的纸盆,绝对不能湿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唯一怕水的是喇叭的纸盆,绝对不能湿润!

晾干后就好好的。不过那纸盆之前就烂了个洞

网友B:
都2204啦,你这至少是90年代以后的收音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2204啦,你这至少是90年代以后的收音机了

网上查的这款收音机是81到89年期间生产的,之后就停产了。
大部分是85到86年生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2204啦,你这至少是90年代以后的收音机了

FM收音效果很好,AM受城市干扰很严重,基本上收不到台。。。

网友C:
小时候的快乐所在

网友D:
纸盆喇叭有皲裂可以用融化的腊应急封住,改变音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纸盆喇叭有皲裂可以用融化的腊应急封住,改变音质。

是烂个洞洞,那片烂没了。不过声音还是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纸盆喇叭有皲裂可以用融化的腊应急封住,改变音质。

我用数字集成芯片的做了个一个FMAM接收机,发现,还是现代技术的效果好,音质超清晰。

网友E:
电路板可以水洗,新观念呢,这是旧的收音机,水洗一下无所谓,坏了也不心疼,,不知道对正在使用中的其他电器是否适用呢

网友F:
正常的电路板打板以后,都有一个水洗的过程。
我们买的蜂鸣器上面贴着纸片,就是防止水洗的时候进水的。

网友G:
为了安全还是用酒精清洗吧。慎重

网友H:
要是洗的不通了,楼主就没那么高兴了

网友:
动手能力强的 楼主  给你点个赞

网友I:
我有个80年代的收音机,回家找找去

网友J:
引用 网友E:
电路板可以水洗,新观念呢,这是旧的收音机,水洗一下无所谓,坏了也不心疼,,不知道对正在使用中的其他电 ...

高档的电路板有污垢可以使用洗板水去洗。

楼主(2016-11-22):
引用 网友I:
我有个80年代的收音机,回家找找去

洗干净里面诶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有个80年代的收音机,回家找找去

发个图看看什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唯一怕水的是喇叭的纸盆,绝对不能湿润!

慢慢冲啊,干了再碰,这样就不会有事。

网友K:
引用 楼主:
经过对照电路图比对,发现上面的点接触式二极管是2AP9,有木有,很神奇。

2AP9,一代神器

网友K:
引用 楼主:
网上查的这款收音机是81到89年期间生产的,之后就停产了。
大部分是85到86年生产。 ...

发达了,再放一百年就值钱了

楼主:
是的啊,你收藏了几个啊?

网友K:
引用 楼主:
是的啊,你收藏了几个啊?

收藏这东西干毛

楼主:
100年后可以翻十几倍。。

楼主:
现在淘宝卖的2毛到5毛一个,100年后起码可以卖20

网友K:
引用 楼主:
现在淘宝卖的2毛到5毛一个,100年后起码可以卖20

技术高,你发了

楼主:
一百年后,这东西估计可以卖好几十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一百年后,这东西估计可以卖好几十了。

是啊,你发达了,技术高

楼主(2017-12-20):
引用 网友E:
电路板可以水洗,新观念呢,这是旧的收音机,水洗一下无所谓,坏了也不心疼,,不知道对正在使用中的其他电 ...

笔记本电脑可以水洗的。不信你试试。

网友L:
收音机技术,可与我联系QQ:1625422362

网友M(2018-03-20):
引用 网友E:
电路板可以水洗,新观念呢,这是旧的收音机,水洗一下无所谓,坏了也不心疼,,不知道对正在使用中的其他电 ...

我家的电磁炉我都是用水洗的。每隔一段时间就拆了洗一下,因为太多小强了。味很重,直接一件一件拆了,用水洗一下,用洗洁精再洗一下。然后电吹风热风吹干,再装回去。。。除了发热盘没洗,其他的都洗了好几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