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758LCB-100B-PFF-T 霍尔元件电流传感器

楼主(2016-09-19):
这种 直流霍尔传感器,谁用过啊?

网友A:
这种传感器应该是很简单的吧,直接读取转换后的值就好了

网友B:
把电流转换为电压的一个芯片,然后根据电压值得到电流值。

网友C:
应该有个电流转电压的转换计算公式的,但我也在数据手册中没有找到。

网友D:
这不是转换电路图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不是转换电路图么

电流乘以Rf就是电压吗?

楼主:
这个应该是需要加 运放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