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各位,现在最常用的锂电池升压芯片是哪一款?

楼主(2016-09-19):
网上常用的几款看了下,MC34063,PT1301等等,有没有人分析一波

网友A:
有啥好分析的
应用场合 电流不同 ,所选型号都不一样的
合适的才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啥好分析的
应用场合 电流不同 ,所选型号都不一样的
合适的才是王道

那请教版主,如果我需要锂电池输入1--3.3V,升压后输出5--12V,输出电流不低于100mA,用PT1301可以实现吗?

网友A:
1 首先 锂电池 到不了1V
2 PT1301  2A 开关能力 功率输出 12V 0.1A 1.2W
   最低输入1V 2A  2W 大于输出最大功率
判断1301 可以胜任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首先 锂电池 到不了1V
2 PT1301  2A 开关能力 功率输出 12V 0.1A 1.2W
   最低输入1V 2A  2W 大于输出最 ...

谢谢版主,了解了

网友B:
PT1301升压12V是需要外置MOS管的,给楼主推荐一款SGM6607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PT1301升压12V是需要外置MOS管的,给楼主推荐一款SGM6607吧

谢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