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PADS丝印颜色在哪里设置

楼主(2016-09-19):
请教朋友们一个问题,我想给PCB板的元件标号、封装边框等印线设置颜色,是在Silkscreen Top层上设置呢还是在顶层或底层的2D线下面设置呢?

网友A:
要看你的丝印画在哪一层

网友A:
PADS 在顶层或底层的2D线可作为丝印,在Silkscreen Top层上画也可以。在这个上面PADS不像AD和allegro分得那么清,望采纳

网友B:
PADS软件层不是分的很清楚,主要是看你把这些放在那一层,那就在设置那一层的颜色。快捷键(ctrl+alt+c),进去设置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