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xdata 储存问题

楼主(2016-09-19):
问题1
例如:uchar xdata x;
是否可以理解为x 这个变量储存在外部扩展的RAM中?
问题2
在C8051F340单片机中,资料中写到多达4352字节片内RAM(256+4KB)
那么怎么定义变量使用这些字节?
是否可以定义4352字节  的 data
求大神解惑,刚学 与点混乱。

楼主:
补充:
在有些代码中看到,没有外扩RAM器件。也有出现xdata 定义变量,如何正确的去理解这个xdata定义?

网友A:
xdata与data的区别是访问方式的不同。简单一点理解是访问速度不同。片内也有可能是xdata的访问方式。汇编指令上能看出不一样。

网友A:
印象里汇编一个是mov,一个是movx

网友B:
问题1:
你理解是对的.

问题2:
我没用过C8051F340.
一般那4KB是用xdata定义变量.具体看规格书.

补充:
1.虽没有外扩RAM,但有可能外扩AD,或其它使用数据地址总线的器件.
2.有些增强型51内部超出256要用xdata定义.

网友C:
引用 楼主:
补充:
在有些代码中看到,没有外扩RAM器件。也有出现xdata 定义变量,如何正确的去理解这个xdata定义? ...

第一条理解正确
c8051f340芯片中256字节位于传统理解的片内,其余4K的RAM也位于“”片内“(指芯片内部),但必须用xdata 访问,因为其位于扩展的RAM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条理解正确
c8051f340芯片中256字节位于传统理解的片内,其余4K的RAM也位于“”片内“(指芯片内部) ...

C8051F340
256字节可定义变量为  uchar data x;
4K          定义变量为  uchar xdata x;

那么如果是外接RAM器件,是不是只能用于数据的存取,而不能用来定义变量?
uchar xdata x,y;
RAM_cs = 0;
xdata[0x0001] = x;   //在外接器件RAM存数据
y = xdata[0x0001];   //在外接器件RAM取数据

或者是否可以这样定义
#define x   xdata[0x0001]

谢大牛帮我屡屡

楼主:
引用 楼主:
C8051F340
256字节可定义变量为  uchar data x;
4K          定义变量为  uchar xdata x;

补充:外接RAM器件必须要带地址才能访问?   例如:xdata[0x0000]
而uchar xdata x  只能是在芯片内部的xdata 是无法访问到外部器件的RAM的  ??

网友C:
引用 楼主:
C8051F340
256字节可定义变量为  uchar data x;
4K          定义变量为  uchar xdata x;

外接的RAM所在的范围也是在片外,肯定可以定义变量一样加xdata 就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接的RAM所在的范围也是在片外,肯定可以定义变量一样加xdata 就可以使用 ...

外接的RAM 是要带地址才能访问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外接的RAM 是要带地址才能访问到??
外接的RAM不需要带具体地址访问
但外接的RAM和芯片内部的片外RAM的地址范围你需要搞清楚,否则就会造成数据覆盖,具体地址确定需参考芯片资料手册

网友B:
引用 楼主:
C8051F340
256字节可定义变量为  uchar data x;
4K          定义变量为  uchar xdata x;

定于变量时指定地址即可.
uchar xdata xR _at_ 0x0001;

xR=x;   //在外接器件RAM存数据
y=xR;  //在外接器件RAM取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接的RAM不需要带具体地址访问
但外接的RAM和芯片内部的片外RAM的地址范围你需要搞清楚,否则就会造成数据 ...

有点明白了,芯片内部的xdata  与 外接的RAM  xdata   是有共同部分的
比如:C8051F340  有4K  如果外接了RAM芯片    那么这个前4K数据  很有可能产生覆盖。

谢版主细心教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于变量时指定地址即可.
uchar xdata xR _at_ 0x0001;

如果我需要使用到外接RAM的  0x0010
为了避免覆盖情况 要这样定义吗 uchar xdata xR _at_ 0x0010;

#define xR   XBYTE[0x0010]  这样定义是不是不可行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点明白了,芯片内部的xdata  与 外接的RAM  xdata   是有共同部分的
比如:C8051F340  有4K  如果外接 ...
C8051F340  有4K  如果外接了RAM芯片    那么这个前4K数据  很有可能产生覆盖。
有覆盖的情况mcu只能让你使用其中之一,具体使用哪个,这要看规格书.

你把外接RAM的地址和C8051F340 内部的ram不一样,就不会有覆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覆盖的情况mcu只能让你使用其中之一,具体使用哪个,这要看规格书.

你把外接RAM的地址和[/b ...

现在有个问题MCU与FPGA对接,FPGA就当外部RAM使用,因管脚不够,所以mcu地址线只拉了8根,只有256个字节

在mcu定义xdata变量时,怕会出现与这个外部RAM 覆盖情况
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避免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我需要使用到外接RAM的  0x0010
为了避免覆盖情况 要这样定义吗 uchar xdata xR _at_ 0x0010;

#define xR   XBYTE[0x0010]

uchar xdata xR _at_ 0x0010;

这2个应该都可以,有点细微区别.

我倾向使用_at_ ,这样更灵活,使用和别的变量没区别.

uchar xdata xR_buf[256] _at_ 0x0000;

xR_buf[10]应该就是XBYTE[0x00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fine xR   XBYTE[0x0010]

uchar xdata xR _at_ 0x0010;

#define xR   XBYTE[0x0010]
uchar xdata xR _at_ 0x0010;
这样定义后
再定义变量uchar xdata x;
x变量是不是就没有可能被分配到  0x0010  这个地址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有个问题MCU与FPGA对接,FPGA就当外部RAM使用,因管脚不够,所以mcu地址线只拉了8根,只有256个字节  ...

增加1条线,A15当FPGA外部RAM的使能脚.

这样外部ram的地址是0x8000~0x80ff.

内部的地址0x0000~0x00ff和外部就不覆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加1条线,A15当FPGA外部RAM的使能脚.

这样外部ram的地址是0x8000~0x80ff.

是否可以 不拉A15   我还是以0x8000~0x80ff 去读写
让FPGA做下处理   只去判断后16位地址。

网友B:
应该可以吧.
我没看C8051F340的规格书,你读写0x8000~0x80ff 时,A15引脚应该会有输出.你读写0x0000~0x00ff 时,A0~A7会不会有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否可以 不拉A15   我还是以0x8000~0x80ff 去读写
让FPGA做下处理   只去判断后16位地址。 ...

不增加地址线的话,只要有读写的地址低八位是00~ff的时候,也会对FPGA进行操作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有个问题MCU与FPGA对接,FPGA就当外部RAM使用,因管脚不够,所以mcu地址线只拉了8根,只有256个字节  ...

这个在C8051F340上不会覆盖,有个SFR要设置一下,内部RAM用XDATA,外部RAM用PDATA(对应汇编是MOVX A,@R0),这样只用8根地址线就可以,连A15都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在C8051F340上不会覆盖,有个SFR要设置一下,内部RAM用XDATA,外部RAM用PDATA(对应汇编是MOVX A,@R0 ...

您知道在哪个SFR吗?看了一些资料说在使用PDATA时会有可能出现B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增加地址线的话,只要有读写的地址低八位是00~ff的时候,也会对FPGA进行操作的。
...

这点我没有想到,CPU与FPGA之间有一根CS 只有当CS = 1 时 才去读写操作0x8000-0x80ff,读写完之后CS=0;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避免在读写00-ff 时对FPGA操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点我没有想到,CPU与FPGA之间有一根CS 只有当CS = 1 时 才去读写操作0x8000-0x80ff,读写完之后CS=0;
...

可以的。
其实只要片外只有FPGA接总线的话,cs都可以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其实只要片外只有FPGA接总线的话,cs都可以不要

芯片里面也有一个4K的片外,怕与FPGA这个片外RAM产生覆盖情况,总线又不够。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知道在哪个SFR吗?看了一些资料说在使用PDATA时会有可能出现BUG

外部存储器接口配置寄存器EMI0CF,工作在非复用方式、不带块选择的分片方式,把外部存储器接口控制寄存器EMI0CN设置为0xFF,就可以内部RAM用XDATA,外部RAM用PDATA,外部RAM只用8个地址线和8个数据线,连373地址锁存器都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部存储器接口配置寄存器EMI0CF,工作在非复用方式、不带块选择的分片方式,把外部存储器接口控制寄存器 ...

我去资料上面看看

网友E:
引用 楼主:
补充:
在有些代码中看到,没有外扩RAM器件。也有出现xdata 定义变量,如何正确的去理解这个xdata定义? ...

有些单片机本身就有这个XDATA比如说STC

网友E:
不可以,还有一个堆栈在里边,你不可以全用,这样程序会蹦溃的

网友F:
xdata就是指的扩展RAM,不管是片内的还是片外的。我用的STC15系列,片上就有256+4K的RAM,这4K就需要通过声明变量为xdata类型来访问,比如:unsigned char xdata temp,此时的temp就被划分到了4K字节的片上扩展RAM。至于MCU外接RAM,STC51系列可以通过寄存器设置选择是否使用内部扩展RAM.如果不使用内部扩展RAM,则xdata就存储在和芯片连接的外部RAM芯片里,一般51能够支持的扩展RAM空间为64Kbyte。如果使能了内部扩展RAM,则xdata数据中的前4K字节会存放在片内扩展RAM,多余的就只能存放在片外RAM,但此时片外RAM最多只能存放64K-4K=60K字节的数据了,应该是受限于地址总线宽度吧。总之,xdata就是放在扩展RAM里的,至于实际是放在片内还是片外扩展RAM,就看你的扩展RAM设置以及编译时的数据划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xdata就是指的扩展RAM,不管是片内的还是片外的。我用的STC15系列,片上就有256+4K的RAM,这4K就需要通过声明 ...

谢谢,很有用 ,我在看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