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无线模块NRF24l01的问题

楼主(2016-09-19):
1.先简单说一下问题的背景:我有一个带有NRF24l01无线模块的设备,但这个设备是厂家的,可以想象成是一个黑盒子。现在我想要将他与自己的NRF24l01模块通讯上,遇到了一些问题。
2.我自己的解决方法:我将该设备模块上nrf24l01的功能引脚接到了我自己的一个通讯模块上。注:自己的通讯模块可以直接读取nrf24l01的配置信息,包括发送接收地址等等。但是由于该设备板子很精密,封装极小,导致没法焊线,而且由于不是自己的设备,所以不能损坏,这个方法只能搁浅。不然只要正常接线,理论上就可以读取到内部的配置信息,这样应该就可以通讯上吧?
3.提问:诸位有没有这方面类似的经验,可以不在拆卸的前提下,让该设备与自己的nrf24l01通讯上呢?我只要能读取到他发出的信息即可。

网友A:
你只有找到能测FSK调制频偏的综测仪,**无线通讯的调制方式,然后用另一个模块设置相同的调制方式,抓取通讯数据来看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只有找到能测FSK调制频偏的综测仪,**无线通讯的调制方式,然后用另一个模块设置相同的调制方式,抓取 ...

谢谢大神的解答,但是目前没有这个设备。我想退而求其次,用我的那种方法,直接将设备模块上的那块nrf24l01卸下来,然后用单片机来读取它寄存器的配置参数。利用这些参数我对我自己的模块进行配置,来实现通讯。您觉得这个方法可行不?

网友A:
你现在这个模块上带MCU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这个模块上带MCU不?

带了一个PIC的MCU。所以我想直接把nrf24l01芯片卸下来换到我的模块电路上,直接来读内部的寄存器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这个模块上带MCU不?

我说的清楚一些,先说我自己的模块,我的模块程序已经写好了,可以直接读我自己模块上nrf24l01的配置参数信息,包括发送地址,本地地址,频率,校验等。
然后我想读的设备模块上,它自身带了一个pic的MCU,其中nrf24l01的miso和mosi两个引脚是直接和这个pic连接的,所以我没有办法靠短接线来把口都引出来,因为板子不能破坏,不能割线。
所以我想直接把这个模块上的nrf24l01焊下来,把它和我自己模块上的替换一下,来把它的参数配置读取出来。然后配置一个收信端,从而实现通讯。您觉得可行不?

网友B:
楼主的想法不对,为什么,留给你自己考虑。提示你一下,你的思维犯了一个非常初级的错误,真那么去做了,搞不好你会悔的肠子都青了。
正确的办法:
非介入法:用任何能测频的仪器先搞清楚工作频点,然后改变你的设置直至能接收到正确的数据。仪器够高档,所有调制参数都能得到,就不用一一自己试了。但如果没有仪器无法获知工作频点,那么一一试的工作量就会大幅上升,甚至不是一个数量级的,显然不成体统。
介入法:此法最快,焊两根细导线引出24L01的操作接口即可,总比拆器件、拆模块简单多了吧。不会?好好,练焊接去,头发粗细的漆包线俺12岁时就焊过。

网友C:
13年的时候客户要求做一个产品,通信协议需要兼容别人的产品……
没办法把nRF24L01的SPI口、CE等引脚都飞出来接到逻辑分析仪上,从开机就开始捕捉,把各种界面都操作一遍……然后根据nRF24L01的datasheet,专门写了个上位机程序,直接逆向得到C语言的源码,放到自己的工程里就能用

网友D:
你们想的太多了。
直接一台逻辑分析仪,或多综存储示波器。把配置口的数据波形全抓到。配置数据就都有了:)))

网友A:
如果楼主对无线芯片一无所知,看数据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可以参考我签名链接。

最方便就是换模块,换你自己买得到的,受你控制的模块。

网友E:
NRF24L01无线模块都差不多,关键是程序如何配置,只有配置相同的两个模块才能正常收发数据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的解答,但是目前没有这个设备。我想退而求其次,用我的那种方法,直接将设备模块上的那块nrf24l ...

一上电nrf24l01里面的配置都是默认值,你焊下来接在自己的MCU上有啥用。。。。

给nrf24l01配置的是那个模块的MCU干的事情,只有将SPI接口接上逻辑分析仪才能知道配置信息。

nrf24l01那个封装又能精密到哪里去,焊两条线出来还是可以的

网友G:
24L01 都是SPI接口的,而且手册都是公开的,直接监控SPI,看一些关键的配置信息,例如通信速率,射频地址,射频频段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想法不对,为什么,留给你自己考虑。提示你一下,你的思维犯了一个非常初级的错误,真那么去做了,搞 ...

谢谢大神解答,问题已经解决了。您说的对,交了一些学费,(*^__^*) 嘻嘻……之前想歪掉了。不过也没有用到频谱分析仪什么的,用了逻辑分析仪把数据包解析了出来。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13年的时候客户要求做一个产品,通信协议需要兼容别人的产品……
没办法把nRF24L01的SPI口、CE等引脚都飞出 ...

嗯嗯,谢谢大神教导,我用了逻辑分析仪抓了MOSI,CSN和SCLK的SPI数据,把配置参数参照数据手册一一对应查了出来,目前做了通讯的接收机,已经可以通讯了。谢谢您的指导,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们想的太多了。
直接一台逻辑分析仪,或多综存储示波器。把配置口的数据波形全抓到。配置数据就都有了: ...

厉害,一针见血~确实可行~通过普通的逻辑分析仪抓包,查下参数确实可以。在此膜拜大神,多谢见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楼主对无线芯片一无所知,看数据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可以参考我签名链接。

最方便就是换模块,换你自 ...

用逻辑分析仪**啦~谢谢大神~之前确实是我想歪了~以为数据是存储在nrf24l01里面的~走了个歪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NRF24L01无线模块都差不多,关键是程序如何配置,只有配置相同的两个模块才能正常收发数据 ...

是的~所以之前一直想要查看nrf24l01的数据,以为是存在里面的,之后用了逻辑分析仪抓了出来,根据参数配置就可以完成通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24L01 都是SPI接口的,而且手册都是公开的,直接监控SPI,看一些关键的配置信息,例如通信速率,射频地址, ...

已经试过了,用逻辑分析仪可行~谢谢大神参与和讨论。

网友H(2019-08-19):
引用 网友C:
13年的时候客户要求做一个产品,通信协议需要兼容别人的产品……
没办法把nRF24L01的SPI口、CE等引脚都飞出 ...

高手,你可以**通信协议吗?我需要这样的技术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