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有可调节输出,10mV一步甚至更小的电路没人做?

楼主(2016-09-19):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属于仪器了吧。。。

网友B:
30V电源时3000字,分辨率难度不是多大吧,精度就不好说了,电线压降都大于这个数,

网友C:
成本能够接受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V电源时3000字,分辨率难度不是多大吧,精度就不好说了,电线压降都大于这个数, ...

当然需要考虑电线上的压降,需要通过估算,以及其他器件的内阻,要完成精度要求就必须要完成这些工作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成本能够接受么?

能,只要不是太离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属于仪器了吧。。。

= =是哈 也算个仪器了 不过我常看电源板块,这问题应该能在这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成本能够接受么?

目前的想法是,通过数字电位器对可调电压基准芯片进行反馈调节,在输出电路中串联精密可调电位器进行电流调节,两个方向一起调,希望能达到目的。

网友D:
调节范围呢?电流呢?成本要求呢?效率,估计效率就没法要求了

网友E:
成本要求不高就DA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节范围呢?电流呢?成本要求呢?效率,估计效率就没法要求了

指标保证输出电压幅值为10mv,电流50mA~100mA均可,其余的话,越简单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成本要求不高就DA做

想法是这样的,只不过数字电位器的精度都不太高。

网友F:
一般分辨率100uV可以做到,要求高点的话10u也可以实现,精度1mV其实很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分辨率100uV可以做到,要求高点的话10u也可以实现,精度1mV其实很容易。。 ...

具体说说是怎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差不多算是源了吧
http://bbs.38hot.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900&extra=page%3D1

这个源太复杂了,小弟只能膜拜了。能有一个稍微简单的就好了,毕竟这只是要设计电路中的一部分

网友H:
固定输出10mV?还是较大的电压范围+10mV分辨率?

精密基准 → 精密电阻串分压 → 精密运放+三极管缓冲

输出采用开尔文接法到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固定输出10mV?还是较大的电压范围+10mV分辨率?

精密基准 → 精密电阻串分压 → 精密运放+三极管缓冲

固定输出10mv,步进5mv左右甚至更小进行幅值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