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用microblaze的axi结构时,网表正常生成,但是产生bit文件出错

楼主(2016-09-19):
ERROR:Data2MEM:47 - Not all BitLanes in ADDRESS_SPACE 'MicroBlaze_dsp_microblaze_0.MicroBlaze_dsp_bram_feedback_combined' have BMM location constraints.
    Some data for this ADDRESS_SPACE may be lost during BIT file
    replacement. Verify that the BMM file has location constraints
    for all BitLanes.

      Bitlane(s)
   ----------------
   MicroBlaze_dsp/bram_feedback/bram_feedback/ramb36e1_6 [7:4]
   MicroBlaze_dsp/bram_feedback/bram_feedback/ramb36e1_7 [3:0]
   MicroBlaze_dsp/bram_feedback/bram_feedback/ramb36e1_4 [15:12]
   MicroBlaze_dsp/bram_feedback/bram_feedback/ramb36e1_5 [11:8]
   MicroBlaze_dsp/bram_feedback/bram_feedback/ramb36e1_2 [23:20]
   MicroBlaze_dsp/bram_feedback/bram_feedback/ramb36e1_3 [19:16]
   MicroBlaze_dsp/bram_feedback/bram_feedback/ramb36e1_0 [31:28]
   MicroBlaze_dsp/bram_feedback/bram_feedback/ramb36e1_1 [27:24]

ERROR:Data2MEM:47 - Not all BitLanes in ADDRESS_SPACE 'MicroBlaze_dsp_microblaze_0.MicroBlaze_dsp_bram_predistortion_combined' have BMM location constraints.
    Some data for this ADDRESS_SPACE may be lost during BIT file
    replacement. Verify that the BMM file has location constraints
    for all BitLanes.

      Bitlane(s)
   ----------------
   MicroBlaze_dsp/bram_predistortion/bram_predistortion/ramb36e1_6 [7:4]
   MicroBlaze_dsp/bram_predistortion/bram_predistortion/ramb36e1_7 [3:0]
   MicroBlaze_dsp/bram_predistortion/bram_predistortion/ramb36e1_4 [15:12]
   MicroBlaze_dsp/bram_predistortion/bram_predistortion/ramb36e1_5 [11:8]
   MicroBlaze_dsp/bram_predistortion/bram_predistortion/ramb36e1_2 [23:20]
   MicroBlaze_dsp/bram_predistortion/bram_predistortion/ramb36e1_3 [19:16]
   MicroBlaze_dsp/bram_predistortion/bram_predistortion/ramb36e1_0 [31:28]
   MicroBlaze_dsp/bram_predistortion/bram_predistortion/ramb36e1_1 [27:24]

楼主:
我用的是k7板,求大神解答,或者之前也有人碰到了这个问题的,可以出来说说怎么解决的?

网友A:
...microblaze的axi确实很强大,最近也在用这个搭建强大的图像处理系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k7板,求大神解答,或者之前也有人碰到了这个问题的,可以出来说说怎么解决的? ...

这个从你贴出的这个不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