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KF8 DEBUGER仿真器使用问题和chipon IDE设置问题

楼主(2016-09-19):
昨天,做的板子回来了,上面用的芯片是KF8F233,然后板子上的供电电压是2.8V,上的之后一切正常,想着插上KF8 DEBUGER仿真器调试一下,结果一插上仿真器,板子上开关电源芯片一股白烟冒了上来,就烧了,仿真器也特别的热,最后拔了重插并在IDE上更新了固件才正常。之后换了一块板子在断电的情况下插上仿真器下载程序成功了,说明我板子上的接口没有问题啊。请问一下这是因为默认烧写器供电导致之前少了电源芯片么?如何修改设置啊,让板子供电可以进行调试,板子上也没留对外的通信接口,在线调试在不能用,写完的程序咋调试看正不正确啊。

楼主:
问题解决了,打电话给chipon公司的技术,他们告诉我要在项目里设置为外部供电就可以了

楼主:
但是还有一个 问题啊,我进入debug模式之后,出现了暂停目标失败,异常代码00 02.这是哪里出的毛病呢?

网友A(2016-12-15):
引用 楼主:
但是还有一个 问题啊,我进入debug模式之后,出现了暂停目标失败,异常代码00 02.这是哪里出的毛病呢? ...

我也是这个问题,请问你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