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能转电能

楼主(2016-09-19):
如题,是否有比较简单的利用热能转电能的方式,电流要求几MA就可以,谢谢!

网友A:
你的热能有多大温差?大的话,灶具上的热电偶能产生几十ma电流吸合电磁气阀.
温差小可试试半导体致冷片.

http://bbs.kechuang.org/t/38973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itbbs.pconline.com.cn/diy/50579244.html

非常有意思的东西,谢谢T叔!

网友B:
引用 楼主:
热能很小,100度以内,几百UA估计也很难

在晶体管还没有大规模使用的时代,曾有一种供野外使用的热电偶组,套在煤油灯罩上,发出的电可以供一台电池式电子管收音机用。这样的电池式收音机,灯丝电流至少2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晶体管还没有大规模使用的时代,曾有一种供野外使用的热电偶组,套在煤油灯罩上,发出的电可以供一台电 ...

灯罩上的温度应该还比较高,另外尺寸也不能太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灯罩上的温度应该还比较高,另外尺寸也不能太大

多数热电偶电动势与温度差近似成正比,所以不必担心你要的2mA能否实现。
至于尺寸,那要看你的热源与冷源之间距离,以及你的热电偶导体截面积,你的导线截面积。

网友C:
热电偶已经是最简单的了,没有其它简单的办法。至于是否能满足楼主的需求,主要得看热端和冷端的温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热电偶已经是最简单的了,没有其它简单的办法。至于是否能满足楼主的需求,主要得看热端和冷端的温差。 ...

正常温差估计在50度以内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正常温差估计在50度以内

那还是有机会的,当然,5度也是50度以内,那可就办不到了。温差越大,体积可以越小。反之,你得付出体积的增幅。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的热能有多大温差?大的话,灶具上的热电偶能产生几十ma电流吸合电磁气阀.
温差小可试试半导体致冷片.

老t也去这论坛,账号有学术分不?

网友D:
斯特林算不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老t也去这论坛,账号有学术分不?

第一次去,没注册.新兵蛋子,哈哈

网友E:
温差发电。10度温差几毫安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去,没注册.新兵蛋子,哈哈

看能材要有学术分,不过实验有风险,一个不小心“轰”了,就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看能材要有学术分,不过实验有风险,一个不小心“轰”了,就完了

俺的系统ghost还原10分钟搞定,不怕轰,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俺的系统ghost还原10分钟搞定,不怕轰,哈哈

我还见过有个病毒会修改ghost备份的文件,要从USB和光驱之类里还原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还见过有个病毒会修改ghost备份的文件,要从USB和光驱之类里还原才行

我和ghost文件在外接usb移动硬盘上,哈哈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2013.1.20141003.7.p9gBFH&scm=1007.10011.31620.100200300000001&id=42491191028&pvid=411dceb2-b896-44b0-9cc4-261c0ca640d0
SP1848-27145参数如下:
温差20度:开路电压0.97V,发电电流:225MA
温差40度:开路电压1.8V,发电电流:368MA
温差60度:开路电压2.4V,发电电流:469MA
温差80度:开路电压3.6V,发电电流:558MA
温差100度:开路电压4.8V,发电电流:669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