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交流信号相位转换问题

楼主(2016-09-19):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
信号发生器输出一路2.5V,100kHz的正弦波
要求转换成2路相位相差180°的正弦波,幅度和频率不变

我能想到的方法是接集成运放,一路跟随器,一路反向器

不过由于知识和经验的欠缺,不知道有没有更常用更好的方法
集成运放的选型
以及其它需要注意的地方

望指教

网友A:
一路RC,另路CR。

网友B:
楼主的方案,跟随器是不是可以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路RC,另路CR。

谢谢
想问一下自己用电容电感搭的话存不存在精度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方案,跟随器是不是可以免?

是怕反向器引入了延时,所以用一只相同的运放作跟随器,降低延时误差

网友B(点评):
通常GB=100KHz*100倍,延时很小,如果对相位差要求高,就取大些。

网友C:
接反相器就可以了,其他是器件与布线引发的相位,增益,漂移误差要考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方案,跟随器是不是可以免?

你好
“通常GB=100KHz*100倍,延时很小,如果对相位差要求高,就取大些”

能不能稍微详细一些?把什么取大一些?

网友B(点评):
指运放的增益带宽积参数GB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