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串联波形不稳定

楼主(2016-09-19):
运放的输出波形在跳动,造成小信号放大很大倍数之后幅度不稳定,并不是自激,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相干放大是首选,如果输入信号小,放大倍数很大。如果本身信号是交流信号,就用交流放大。

网友B:
在输入端加大电容进行滤波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放本身也有杂讯,放大率越大则杂讯也越大。

我是用四级运放进行放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用四级运放进行放大

建议把图贴上来看看~比较好分析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