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PRESS连接调试出现问题

楼主(2016-09-19):
如图,自己做了一块板子,用的开发板的底板做调试器,连接了SW接口,ID好像可以读出来,结果连不上,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吗?用开发板自带的模块就没有问题

网友A:
你用什么版本programmer 软件?自己的板子上的那颗片子是什么型号?和开发板的那颗片子是一样的?

网友B:
开发板上的target chip你拿掉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