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求助,MCU进入低功耗模式前应该配置些什么必要的东西呢?

楼主(2016-09-19):
如题,我需要进入低功耗模式,但是在最后执行进入语句之前,我需要配置一些模块的参数,我能想到的是:
1.配置时钟源
2.配置电源管理系统
3.配置唤醒源
首先配置在睡眠/停止模式下的可以用的时钟源,作为一些选择开启的模块的时钟源;
其次就是配置电源管理中的模块,例如低电压检测系统等这些保障在低功耗模式中出现电源不足的情况下保护MCU寄存器数据的模块
最后就是唤醒源,例如选用RTC的话,就得配置计时周期啊,时钟频率啊,分频系数啊等等的东西。
我能想到的就是这三点,那么我的函数应该是这样的:
void main()
{
时钟源();
电源管理系统();
唤醒源();
进入睡眠/停止模式();
}
如果有其他外设,我也独立进行配置,不外乎就是时钟源,工作模式和产生中断的方式这几项。
请大家帮我看看有没有什么我没有想到的需要配置的地方?
谢谢!

网友A:
既然是低功耗, 那么各外设在后面的状态是需要全部考虑的
包括能关掉的外设要关闭, 输出的 IO 端口尽量不要泄露电流.
然后再考虑你上面提到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低功耗, 那么各外设在后面的状态是需要全部考虑的
包括能关掉的外设要关闭, 输出的 IO 端口尽量不要 ...

谢谢!

网友B:
不清楚楼主用的什么单片机。
有些单片机的某些功能,在低功耗模式和工作模式的配置是不一样的,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清楚楼主用的什么单片机。
有些单片机的某些功能,在低功耗模式和工作模式的配置是不一样的,要注意。 ...

好嘞,谢谢提醒。我使用的是飞思卡尔 Kinetis系列的 KE06。

网友C:
不同MCU的集体做法不同,到那时目的一样,就是让MCU耗电最少,让电路耗电最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同MCU的集体做法不同,到那时目的一样,就是让MCU耗电最少,让电路耗电最少。 ...

好的,谢谢你,我明白了,我主要是怕有什么我不清楚的硬性配置,导致MCU出现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