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驻极体麦克风的电容电荷从哪里来?

楼主(2016-09-19):
先上图,第一幅是驻极体麦克风的结构
第二幅是等效电路图

驻极体本身电介质极化的,只是电荷在外电场不存在的时候,它仍然能保持这种极化状态。
电路图上,负极板应该是驻极体,正极板是背电极。

我的问题
1.为什么驻极体是带负电荷。如果驻极体如同它的定义一般,只是极化,它应该是带等量的正 负电荷。
2.背电极上的正电荷从何而来。如果受驻极体的影响,感应出来的,那背电极上有正电荷,必然与其连接的
其他导体上有等量的负电荷,怎么不见了?

网友A:
“如果驻极体如同它的定义一般,只是极化,它应该是带等量的正 负电荷。”
驻极体一面带负电,另一面带正电,起因是分子极化。
“背电极上的正电荷从何而来”
背电极上电荷从驻极体背面感应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驻极体如同它的定义一般,只是极化,它应该是带等量的正 负电荷。”
驻极体一面带负电,另一面带正电 ...

谢谢回复。

“驻极体一面带负电,另一面带正电,起因是分子极化。”
同意这种说法。
那为啥在等效电路的时候,驻极体上只显示了负电荷,正电荷跑哪里去了。
或者说,是啥原因,可以做这样的简化。

“背电极上电荷从驻极体背面感应来。”
同意这个说法
问题是背电极上的正电荷是感应出来的,负电荷跑哪里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驻极体一面带负电,另一面带正电,起因是分子极化。”

那个“等效电路”是错误的,至少是不完整的。该图没有把缝隙中的符号画出来。
驻极体两面都有电荷,“背电极”也是两面都有电荷。驻极体膜左面为负,右面为正,“背电极”左面为负,右面为正。

赞一个,敢于说这个电路是错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等效电路”是错误的,至少是不完整的。该图没有把缝隙中的符号画出来。
驻极体两面都有电荷,“背 ...

这个说法好。

但是还有两个问题。
1.
驻极体是一片薄膜。它与背电极之间的距离,应该是远大于自身的厚度。
从远处看驻极体就是一个偶极子,是电中性的。那它怎么能使得远处的背电极感应出电荷?

2.
驻极体薄膜上一面上镀上金属有什么作用(作为电极使用?),既然是金属的,怎么理解它上面还能保留负电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说法好。

但是还有两个问题。

“从远处看驻极体就是一个偶极子,是电中性的”
“背电极”到驻极体两面距离不等,是吧?

“驻极体薄膜上一面上镀上金属有什么作用”
这层金属是作为电极用。该电极若与外壳联接,那么该面电荷会分布到外壳上(此时“背电极”必须与外壳绝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远处看驻极体就是一个偶极子,是电中性的”
“背电极”到驻极体两面距离不等,是吧?

1.
背电极到驻极体的两面距离是不等的。

如果背电极到驻极体的距离大于驻极体厚度的10倍以上,是不是将驻极体作为中性考虑。

我拆了一个麦克风。驻极体很薄,如果薄膜一般。由于我拆的麦克风结构与顶楼的不同,看不出距离。

个人觉得距离应该是远大于厚度的。(个人乱猜,可能距离很小)

2.
驻极体镀上金属膜之后,金属膜真正成为驻极体的一部分,与驻极体分享电荷?(电荷从驻极体上转移一部分到金属膜上)
还是金属膜只是通过电镀的方式,使得其与驻极体非常贴近,这样驻极体会在金属膜上感应出电荷?(电荷是感应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1.
背电极到驻极体的两面距离是不等的。

如果背电极到驻极体的距离大于驻极体厚度的10倍以上,是不是将驻极体作为中性考虑。

不可以将驻极体作为中性考虑。因为驻极体有一面镀金属,这面电荷绝大部分已经移动到外壳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背电极到驻极体的距离大于驻极体厚度的10倍以上,是不是将驻极体作为中性考虑。

不可以将驻极体作为 ...

这样,说不定又能培养一个大shi出来。

难说。还真是有这种可能。

网友C:
“驻极体”难道是白叫的么?

它就是带电的。。。。。。。。。。。。。。。。。从远处看它,它不是电中性的

楼主:
解释一下我在帖子中提到的电中性。

AA电池,很远看,它的电压也是1.2V

驻极体从很远看,它两端电压也不改变。

驻极体电中性,指它在远处产生的电场为0。
因为我们需要用驻极体来感应电荷,如果电场为0,自然不能感应电荷

楼主:
希望有人回答一下,8楼的第二个问题。
2.
驻极体镀上金属膜之后,金属膜真正成为驻极体的一部分,与驻极体分享电荷?(电荷从驻极体上转移一部分到金属膜上)
还是金属膜只是通过电镀的方式,使得其与驻极体非常贴近,这样驻极体会在金属膜上感应出电荷?(电荷是感应出来的)

网友D:
驻极体带电,是材料和制造工艺的问题,好像一块磁钢;
就是没有这种材料,一个导电薄膜和一个导电平面也可以做出话筒,只是要加一个电压;
电容容量只和它的面积距离系数有关,和材料本身的厚度没有关系,厚度只会影响电容器的其它参数

楼主:
上一个示意图。

1.驻极体带有电荷。
2.金属膜与背电极通过外壳及JFET连接在一起,看做一个导体A。金属膜与背电极分别是导体A的两端。
3.驻极体在导体A的两端感应出正负电荷。
4.背电极与金属膜是电容的正负电极,驻极体是电介质(驻极体与背电极之间的空气也算电介质)。构成了一个电容C

楼主:
虽然已经结贴,但是想想,15楼的解释还是不对。

金属膜与背电极通过外壳及JFET连接在一起,看做一个导体A。

既然是一个导体,其两端感应出不同极性的电荷,但是它还是一个等势体。所以FET管子的GS之间是没有电压的。

还望有大侠出手,解释一下。多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虽然已经结贴,但是想想,15楼的解释还是不对。

金属膜与背电极通过外壳及JFET连接在一起,看做一个导体A ...

我在7楼已经说过:

此时“背电极”必须与外壳绝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7楼已经说过:

此时“背电极”必须与外壳绝缘

11楼的文字描述不对。但是图的结构没有错。

两端式的驻极体麦克就是这样接的。

背电极直接接到FET的G极

金属膜与外壳短路,接到FET的S极。

与你7楼没有冲突啊。

楼主:
如果哪位大侠知道的话,发个图,描述一下电荷的分布情况,并说明原理。多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哪位大侠知道的话,发个图,描述一下电荷的分布情况,并说明原理。多谢! ...

把15楼的“驻极体”的两种电荷去掉一种变成单一电荷就对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个“等效电路”是错误的,至少是不完整的。该图没有把缝隙中的符号画出来。
驻极体两面都有电荷,“背 ...

其实它是对的。
驻极体它的电荷是不平衡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11楼的文字描述不对。但是图的结构没有错。

两端式的驻极体麦克就是这样接的。

“背电极”若不与外壳绝缘,那么场效应管G、S之间短路,还放大个什么?
看来10楼Lgz2006的猜测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15楼的“驻极体”的两种电荷去掉一种变成单一电荷就对了

你确定驻极体带的是单一电荷? 要么带正电荷,要么带负电荷?

我不太清楚,看一些**只是说它是通过强电场极化而来。如果只是极化,它应该是带两种电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电极”若不与外壳绝缘,那么场效应管G、S之间短路,还放大个什么?
看来10楼Lgz2006的猜测是正确的。 ...

我说话已经比较注意,不知道哪里得罪了人。

不知道所谓背电极与外壳是绝缘是什么意思。

1.首先背电极与FET的G极是直接连接的,这点有没有错?

2.金属膜与外壳是连接的,这点有没有错?

3.两个引脚的驻极体麦克风,FET的S极与外壳就是连接的,这点有没有错?

如果这3点都是对的,请问一下这种情况下算不算“背电极与外壳是绝缘”?

楼主:
只不过是讨论问题,怎么就有人喜欢跑过来品头论足呢。以为自己是谁啊,招人烦!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确定驻极体带的是单一电荷? 要么带正电荷,要么带负电荷?

我不太清楚,看一些**只是说它是通过强 ...

很确定------它不是平衡的,某种电荷要多一些,它对外总是表现为“带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确定------它不是平衡的,某种电荷要多一些,它对外总是表现为“带电”的 ...

谢谢你很明确的回答。

关于金属膜我还不理解,这是我的两种看法。
1.那镀在 驻极体上的金属膜应该理解为驻极体的一部分,有单极性的电荷分布在金属膜上。如果金属膜外接导体,电荷会不会被转移走

2.还是金属膜只是贴在驻极体上,金属膜是没有净电荷,只是被感应出来出来电荷。

楼主:
maychang,既然您也封我为大shi,拉高了我的位置,我就斗胆和你辩几句。

我在这个帖子中的发言,那个地方违背了你”背电极必须与外壳绝缘“的观点。

像被lgz2006之流的人骂,我就当被狗咬了,也不能计较。
被你这样自己比较敬重的人说了,心里不痛快。
希望你站出来,正面回应这个事情。

我错了,我改正。你说错话,你道歉。

不露面,只能呵呵了。

网友E:
鼓励技术讨论,但是严禁人身攻击。

楼主:
引用 网友E:
鼓励技术讨论,但是严禁人身攻击。

如果斑竹一视同仁,我愿意道歉。

网友E:
技术讨论难免有争议,大家都心平气和讨论,这样问题也讨论解决了,何乐而不为呢

网友F:
楼主,你的示意图画错了。场效应管应该是高输入阻抗的,GS应反向电压的。耗尽型N沟道,G极接负电压,S接正。这样没有回路,驻极体的固有电压就加在GS上了。

网友C:
拿麻省理工的**来打我们这些渣渣的脸感觉好浪费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拿麻省理工的**来打我们这些渣渣的脸感觉好浪费的样子。。。。。。。。。。。。。。 ...

哈哈,没有针对你的意思。
中文确实没有百度到介绍得比较详细的**,其实我也是硬着头皮看英文。
如果你有合适的,请帖出来。多谢!

网友C:
不过很遗憾没有成功呢。
。。。。。。。。。。。。。
为什么我不想说了呢。。。。。。。

楼主:
对错其实关系不大,装才害人害己。你是渣渣,我也是。

把**帖出来,只是给一个说法。

不是为了打脸,没有意义。你积极帮我解惑,就是说得不对,也没有打脸的道理。

**对错还难说。欢迎发表意见。

楼主:
也有说极体带负电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的示意图画错了。场效应管应该是高输入阻抗的,GS应反向电压的。耗尽型N沟道,G极接负电压,S接正 ...
我没有仔细看管子的类型,只是从百度中抄了一个。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的示意图画错了。场效应管应该是高输入阻抗的,GS应反向电压的。耗尽型N沟道,G极接负电压,S接正 ...

做了修正。

这个图中,驻极体两面带等量的异种电荷。
(是一种情况,不确定是唯一)

楼主:
如果驻极体与背电极之间的距离不改变,那么其两端的电压为0.

距离不断变化,才能产生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