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12V电源带负载后 输出电压降低

楼主(2016-09-19):
(图片)

网友A:
变压器出来多少伏?数据太少,没法算功率

楼主:
变压器220-16V   15W的容量

网友B:
需要有中心抽头的变压器,次级输出2x12V,中心抽头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有中心抽头的变压器,次级输出2x12V,中心抽头接地。

现在手头没有啊,那有其他办法解决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手头没有啊,那有其他办法解决么

用半波整流。去掉VD15 VD16(可分别同向并联在VD13 VD14上),然后将变压器次级下端接GND。大电流时输出纹波会大一些。

网友C:
估计是变压器的输出绕组电压不足了. 是不是考虑用半波整流电路提升电压

网友D:
电路原理性错误,次级绕组中心抽头接直流接地,要保证交流回路,还要保证直流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半波整流。去掉VD15 VD16(可分别同向并联在VD13 VD14上),然后将变压器次级下端接GND。大电流时输出 ...

您好 ,请问您能给我画个大概原理图 我看一下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 ,请问您能给我画个大概原理图 我看一下么

改线

网友E:
变压器输出电压不够,半波也是没什么效果的。要保证输出的话变压器要双15V的。

楼主:
好的 谢谢你
我试试

网友F:
测量一下C41C42C45C46空载 和加载的电压变化 电压变化不要超过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