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11CEUx 能下载程序但不能执行

楼主(2016-09-19):
前言

某客户和我们反应他们制作回来的板子,能下载程序但是程序执行不了。

一、复现现象
硬件是:客户自己设计制作的板子。上面是STM32F411CEUx的芯片软件版本是Cube库中的:基于问题是能下载程序,但是代码执行不了,所以自己用Cube生成了一个项目工程,主函数里面就是GPIO口的翻转,正好客户的板子上有LED灯,所以如果代码被执行了,就可以看到灯的闪烁。

二、程序解读
连接好调试工具STLINK

2.1/ IAR编译环境

程序能够正常下载,而且能够执行,可以看到对应的LED灯的闪烁。

2.2/ Keil编译环境

使用Keil的编译环境下载,确实能够下载,但是入口的地址是如下黄色的那行显示所示,如果单步执行(F11)或全速运行(F5),程序始终在原位置不动(0x1FFF4252),如果强制的将PC指针的值和SP的值修改为0x8000000与0x2000000,然后在点击运行,则能够跑到main()函数,再全速运行,能够看到客户板子上的LED灯的闪烁。

但是如果不强制修改PC和SP指针的值,则程序不执行。

所以问题就变成为什么程序下载进去后的地址是0x1FFF4252?0x1FFF4252又是什么地址呢?查阅相应的手册,发现0x1FFF4252是处在了Systemmemory区域。

咨询了客户,他们设计的是程序从Flashmemory区域启动的而且程序中没有对Option Byte进行配置,那问题就很清楚了,用万用表测量了客户板上的Boot0引脚的电平,发现电平不对,达到1.6V,这么高的电平可以被视为高电平了。

对照客户的原理图,原来Boot有上拉和下拉的电阻,焊接的时候将这两个电阻都焊接上去了,去掉上拉电阻,使的BOOT0的引脚接地为低电平,再编译下载进入Keil的环境,程序能够被正常执行了。问题找到了。

对于最初的测试,硬件相同,软件相同,然而IAR可以正常运行,KEIL却不能执行,不解,可以IAR编译环境的设置比较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