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高手帮忙看,为什么这个电路信号采集谐波失真很...

楼主(2016-09-19):
有没有高手帮忙看看,为什么这个电路信号采集谐波失真很大?
输入信号大的时候,失真很大,我是用1K的信号测试的。

采集芯片是PCM2906C,输入前级用的是LM348

网友A:
358的动态范围是0-VCC-2.5V,也就是你的静态输出是(VCC-2.5)/2,交流信号的PP值在VCC-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8的动态范围是0-VCC-2.5V,也就是你的静态输出是(VCC-2.5)/2,交流信号的PP值在VCC-2.5。 ...

VCC是5V, 测试信号是1k的信号,RMS 为1V,是不是按您说的意思,我的输入信号幅值已经超过最大范围。不过我采集的信号看起来没有限幅的现象,就是谐波分量特别的大,2K 、3K.....的信号。
是不是把VCC加大就可以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电源时的正输入端必须适当偏置,通常能使输出振幅达到最大为准。

正输入的偏置为1.6V,VCC为5V,测试的输入信号为RMS 1V 的 1K信号

网友C:
“看起来没有限幅的现象”看起来?谁看的?
“谐波分量特别的大…”特别大是多大?有大就有小,跟谁比?

1k失真的主要客观指标就是其谐波2k、3k…,很显然你的就是失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VCC是5V, 测试信号是1k的信号,RMS 为1V,是不是按您说的意思,我的输入信号幅值已经超过最大范围。不过 ...

还是要把具体的数据上传才能准确分析,输入,输出,静态时输出,图,波形。

网友D:
将LM358换成轨到轨运放,然后将正输入偏置改为2.5V。

网友E:
上测试波形,再分析。太多主观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