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自己用纯verilog 写的俄罗斯方块,有很多问题,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6-09-19):
  always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
        begin
        if (!rst)
                   state<=State_idle;
        else
                        state<=next_state;
        end

   //第二段状态机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
        begin
        if (!rst)
        begin
                next_state<=0;
                isNew<=0;
        end
        else
        begin
                case (state)

/********上电复位后的空状态****************************/
                State_idle:
                begin
                        if (isStart)
                                next_state<=State_new;
                        else
                                next_state<=State_new;
                end

/**************产生一个新的方块******************************/
                State_new:
                begin
                         isNew<=1'b1;
                         next_state<=State_hold;
                end

/***********保持状态等待信号*********************************/
                State_hold:
                begin
                        isNew<=1'b0;
                        isCount<=1'b1;
         isMove_D<=0;
                        isMove_R<=0;
                        isMove_L<=0;
                        if(Count_Finish)
                        begin
                                next_state<=State_down;
                                isClear<=1'b1;
                        end
                        else if  (ps2_data_in==8'h74)
                                next_state<=State_move_R;
                        else if (ps2_data_in==8'h6B)
                                next_state<=State_move_L;
                        else if (ps2_data_in==8'h72)
                                next_state<=State_down;
                end
/**************判断方块能否下降一格*************************/
                State_down:
                begin

            isClear<=1'b0;
                if (Move_D_EN)
                begin
                        isMove_D<=1'b1;
                        next_state<=State_hold;

                end
                else
                        next_state<=State_remove_1;

                end
/********************************************/
                State_move_L:
                begin
                        if (Move_L_EN)
                              isMove_L<=1'b1;

                                        next_state<=State_hold;
                end
        /***********更新方块的坐标信息****************************/
                State_move_R:
                begin

                         if (Move_R_EN)
                         isMove_R<=1'b1;
                                next_state<=State_hold;

                end

        /***********方块不能下降后更新背景矩阵的信息*********************************/
                State_remove_1:
                begin

                                isremove<=1'b1;
                                next_state<=State_remove_2;

                end

/***********判断是否可以清除*********************************/
                State_remove_2:
                begin
                                isremove<=1'b0;
                                Check_Sig<=1'b1;
                                if(Check_Finish)
                                next_state<=State_isdie;
                end

/***********判断是否死亡*********************************/
                State_isdie:
                begin
                                if (BackGround[3]>16'h8001)
                                        next_state<=State_stop;
                                else
                                        next_state<=State_new;
                end

                State_stop:
                begin

                                next_state<=State_idle;
                end
                endcase
        end
        end

目前不知道为何很多功能无法实现,求大神路过能留个qq,小弟想大神取些经~~谢谢

l

网友:
我用FPGA做这些东西之前,喜欢用C验证下我的想法思路是不是对的,一般都是VS先编程验证思路,再将思路再FPGA中实现,当然不是说把VERILOG写成C,上次写过一个俄罗斯方块游戏,可以交流

网友A:
第一次看到有人拿FPGA做这么没有意思的事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看到有人拿FPGA做这么没有意思的事情

GOOD

网友C:
verilog没有指针 操作恐怕没那么方便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