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用有源晶振需要注意什么呢

楼主(2016-09-19):
以前一直用的是无源晶振,现在老大想让换有源晶振,需要注意什么呢?

网友A:
有源晶振不需要起振电容了,直接接输出就好了。

网友B:
有源晶振需要接电源,选用的晶振VCC必须喝STM32的供电电压一样。

网友C:
需要注意,一般有源比无源要贵,跟你老大说得贵不少钱呢

网友D:
有源晶振电源有两种,一种是TTL,只能用5V,一种是HC的,可以3.3V/5V,这里只能选择HC的了。

网友E:
有源晶振并不只是简单的振荡器而已,有源晶振还可以细分为石英振荡器,温补振荡器,压控振荡器,压控温补振荡器。四种振荡器在电路中均有不同的所用之处。这里用的是石英振荡器。

网友F:
与无源晶振相比,有源晶振信号电平是固定的,需要选择好合适输出电平,灵活性较差,而且价格高。

网友G:
无源晶振最高精度为5ppm,而有源晶振的精度则可以达到0.1ppm。精度越高,频率稳定性也更好。
有源晶振在稳定性上要胜过无源晶振,但也有自身小小的缺陷,有源晶振的信号电平是固定,所以需要选择好合适输出电平,灵活性较差。

网友H:
比起无源晶振,有源晶振稳定度要高不少,而且能简化电路。

网友I:
是有源晶振,都有自身的优点和缺点所在,若考虑产品成本,建议可以选择无源晶振电路;若考虑产品性能,建议选择有源晶振电路,省时方便也能保证产品性能。

网友J:
有源晶振的输出都考虑了这个问题的.
程序就看你有源晶振选多大了.如果一样,那就不用改的.

网友K:
有源晶振直接往里输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