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VBS图像有斜的水波纹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6-09-19):
      CVBS复合视频信号在LCD显示屏上有规则的斜水波纹可能是哪方面的原因呢?电源纹波?信号干扰?还是其它原因呢?之前没接触过这种问题,不知道该怎么下手分析?

楼主:
再请教一下:3D梳状滤波器跟视频滤波驱动器在作用上有什么区别?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是不是没有那个信号就没有波纹,可以调试LCD的代码验证解决

网友B:
噪声干扰所致,来自信号耦合噪声或电源噪声都有可能。应对方法:降低电源噪声,信号加滤波并增强信噪比。

楼主:
谢谢两位:
@ljune: 应该不是LCD的问题,没有信号就不会有水波纹;
@chunyang:昨天在信号输入端加了一个滤波芯片FMS6143试了一下,没有任何改善,还得再试试其它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