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hal库USB cdc 问题

楼主(2016-09-19):
USB, dc, CD
我按照https://bbs.21ic.com/icview-811704-1-1.html的例子然后加到我们项目后,使用串口调试工具调试。每10毫秒stm32向上位机发送数据,数据发送包为256字节,然后同时,上位机也以10ms向其发送数据,一开始上位机还能收到数据,但一段时间之后,上位机就接收不到数据了,但是向stm32发送数据还是有反应的。不知道是不是一次发太多然后卡死了?但是速度应该是够的啊。然后将数据包改位128个字节,目前还没怎么出现上面那种情况。改为512字节甚至是1024字节,更短时间的时间也是上位机能发不能收了。进入USBD_CDC_TransmitPacket(&USBD_Device);后,发现它return USBD_BUSY了。另外我使用的是全速设备。请问下遇到过这种情况吗,或者大概问题出在哪里,没怎么看过USB协议,望指点一二!

楼主:
不是吧,连个人看都没。。。

楼主:
不是吧,这么冷清

楼主:
这就尴尬了

网友A:
你现在是修改了数据包大小才发生问题,你检查下该数据包大小还跟其它什么参数有关,顺藤摸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