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双路电源切换电路引发的PMOS管疑问?

楼主(2016-09-19):
如图所示:我在5V的地方输入5V电源,BT1暂时不接,按道理PMOS在G点拉高时,S和D之间处于关断状态,但是我实测D端电压为4.6V(D1压降)没问题,VBAT电压为4.1V,如果关断的话VBAT电压不应该是0V吗?如果这个状态我给BT1接上,电池会不会有问题啊?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BT1接上,5V会给电池充电,充电电流很可能足够大,长时间充电会导致电池过充而损坏。用两个肖特基二极管就可以完成楼主需要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BT1接上,5V会给电池充电,充电电流很可能足够大,长时间充电会导致电池过充而损坏。用两个肖特基二极管就 ...

其实,我不想5V给电池供电,我想实现一个双切的功能,就是5V供电时,电池就不要供电了,但是这个时侯5V电最好不要给电池充电,最好像个开关一样断开最好了,如果5V拔掉之后,使用电池给设备供电。如果想实现这个功能,这个图要怎么改一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BT1接上,5V会给电池充电,充电电流很可能足够大,长时间充电会导致电池过充而损坏。用两个肖特基二极管就 ...

还有一点不明白,PMOS,G点高电平时,DS间不是应该截止吗?为什么D端有电压时,S端也会有电压呢?

网友B:
MOS管有一个寄生二极管,要想彻底断开,要2个P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管有一个寄生二极管,要想彻底断开,要2个PMOS管。

方便给个原理草图吗?我学习一下,感激不尽啊

网友C:
楼主你电路有错误,pmos还D入S出?

网友D:
没发现,画MOSFET的时候,还有一个二极管吗?
把D、S脚反过来接

------
LZ位的图片改正过来了,我收回我的话

网友E:
D和S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方便给个原理草图吗?我学习一下,感激不尽啊

如果只是二选一,有外接电源优先用外接电源,则MOS管SD反接即可。
如果要彻底断开电池,则2个PMOS管背靠背串联,总有一个二极管是反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二选一,有外接电源优先用外接电源,则MOS管SD反接即可。
如果要彻底断开电池,则2个PMOS管背靠 ...

这个电路我想实现的是,有外接电源优先用外接电源,没有外接电源使用电池。按照大家所说,我现在把S、D颠倒位置后,外部接5V电源供电,因为担心不能完全截止损坏电池,所以电池未连接,实测结果如下,G点电压5V,S点4.6V,D点3.9V,这个时候按道理应该截止吧,D点不应该有电压才对,为什么会有电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图D丶S画反之外,输出端到G极接个电阻10k可。

请教,增加这个10K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请教,增加这个10K起什么作用呢?

没有5V时,PMOS G基低电平,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有5V时,PMOS G基低电平,导通。

已经有R1的10K在没有5V时拉低到地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DS颠倒了,但是现在没办法截止,外接电源总是通过DS把电压导通到电池端,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来请教帮忙分 ...

输入端那里悬空,然后MOS就像是一个大电阻,电池端的电位肯定有电压,试试在电池两端加个10k电阻,应该就不会有电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输入端那里悬空,然后MOS就像是一个大电阻,电池端的电位肯定有电压,试试在电池两端加个10k电阻,应该就 ...

刚试了,还是有3.9V电压

网友I:
pmos管接反了

楼主:
新图已经改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I:
引用 楼主:
新图已经改过了,还是不行

这个是成熟的电路,没什么问题。你用的pmos管是什么型号,焊接是否有问题?

网友J:
给你看下我这个12之间 的切换,优先使用外部12v,给你参考下,这个PCB已量产

网友K:
引用 楼主:
新图已经改过了,还是不行

新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是成熟的电路,没什么问题。你用的pmos管是什么型号,焊接是否有问题? ...

SI2301,焊接应该是没问题的,就是因为成熟,所以我疑惑不知道那里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给你看下我这个12之间 的切换,优先使用外部12v,给你参考下,这个PCB已量产
...

量产了啊,那应该问题不大才对,你这样测过吗?在使用下面DC12供电时,Q1的D端在不连接12V供电时时,是否有电压呢?

楼主:
一楼的图已经改了

楼主:
这个。。。。不太行啊,太占地了,哈哈

网友L:
应该是悬空的缘故吧,接上电池电压就会掉下吧,我的电路和楼主一样,用的蛮好。PMOS用AO3401。

楼主:
引用 网友L:
应该是悬空的缘故吧,接上电池电压就会掉下吧,我的电路和楼主一样,用的蛮好。PMOS用AO3401。 ...

难道SI2301和AO3401芯片有区别吗?我看下datasheet。

网友C:
楼主你改的这个电路图,有5v电时,MOS管不满足导通条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改的这个电路图,有5v电时,MOS管不满足导通条件啊

这个图就是在使用外部5V供电时,让MOS管截止,停止电池供电,在没有外部5V时,MOS管导通,使用电池供电。现在的问题是,截止时,电池端总是有个3.9V电压,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C:
是电池自身电压吧

网友M:
引用 楼主:
这个图就是在使用外部5V供电时,让MOS管截止,停止电池供电,在没有外部5V时,MOS管导通,使用电池供电。 ...

我建议你传个图给大家看看你怎么焊接的,另外有没有可能P管坏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SI2301,焊接应该是没问题的,就是因为成熟,所以我疑惑不知道那里出问题了? ...

pmos管不合适,

网友N:
给你参考一个图,另外D极是接到哪里?有完整的图吗?也可能MOS管坏了,换个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电池自身电压吧

电池还没接入电路测量的就有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建议你传个图给大家看看你怎么焊接的,另外有没有可能P管坏了。 ...

焊接应该没啥问题,P管也换了几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给你参考一个图,另外D极是接到哪里?有完整的图吗?也可能MOS管坏了,换个试试看 ...

现在我的电路和你的电路一模一样,你可以试试外接USB5V时,断开锂电池与D端连接,测试一下D端电压,看看悬空时有没有电压,谢谢

网友I:
引用 楼主:
回头找个AO4301试试

楼主还没解决啊,PMOS管选的不合适,你这个管子,输入12V,估计就能正常管短,你可以试下?

网友O:
我感觉悬空时,用万用表测就有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还没解决啊,PMOS管选的不合适,你这个管子,输入12V,估计就能正常管短,你可以试下? ...

AO3401几伏能正常关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