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BLDC相电压波形随着电压的增加向左移,求大神指点迷津!!

楼主(2016-09-19):
随着pwm占空比的增加,相电压的波形逐渐左移,最后变成直角梯形。转速再也提不上去。
求大神们指点。

占空比3%

占空比3%

占空比 10%

占空比 10%

占空比 20%

占空比  20%

占空比 40%

占空比 40%

占空比 50%

占空比 50%

网友A:
看这图, 转速提高, 电压也跟着上升, 到电源的最大电压时, 没有办法进一步增加电压, 所以转速无法再提高了.

当然可以考虑另外的办法提高转速, 比如弱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图, 转速提高, 电压也跟着上升, 到电源的最大电压时, 没有办法进一步增加电压, 所以转速无法再提高了.
...

最近我也在想弱磁调速这个问题,前辈能否提供一下方波弱磁调速的思路?

网友B(2019-04-17):
这是换相问题吧,感觉到最后都少了一相了,我现在是加速后后半部分相位丢了,跟你这个很类似

网友C:
高速情况下,可以把换相点提前一点,提前多少我目前没找到什么通用公式吗,大部分公司都是用的表格,一个速度对应一个提前角度,这种长时间测试下的离线方法,可能比那些在线调整的要好一点,毕竟都是测试过的数据。原理和永磁同步电机的弱磁是一样的,换相点提前了,不在最大转矩点换相,牺牲了转矩,提高了转速。

网友D(2019-06-04):
沉了这么久我还能看到

网友E:
这个就是换相晚了导致的,早点换相,提前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