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7036液晶驱动IC的CGRAM怎么编辑和显示?

楼主(2016-09-19):
哪位高手能指导我一下。ST7036液晶驱动的CGRAM怎么编辑和显示?

怎么才能将CGRAM中的数据显示出来?怎么写到DDRAM中?

帮帮忙啊!

楼主:
原来是我没有理解下面的图:

                            图1

其中Character Code对应的是下图中的  0X00-0X07这8个CGROM空间。

                         图2
CGROM中的这8个字符是组用户自定义的字符。只要往这几个字符代码中写入想要的数据不可以了。
而数据时的地址则是“图1”中CGRAM Adress所展示的地址。一共6位地址,高3位表示选择哪个Character Code(可
选000-111,对应图2的0000-0111共8个字符),低3位是对应的是图1中的Character Pattern,一共8行,每行5位,
每一位对应的是液晶上相应的显示点。如果往某一全写1,则液晶上对应的点就被点亮。

楼主:
若需要使用CGRAM中的数据,则和使用CGROM一样。只要向DDRAM对应的地址写入Character Code的值就行了。

这里只有0x00-0x07是可用。因为我的板子已经将相应的引脚电平固定了(即:OPR1,POR2均接地)。

网友A(2017-05-05):
请问你的是IIC接口吗?我看不懂这个开发手册,求指点。

网友B(2021-03-22):
厂家高价回收驱动IC  电话微信同步:13509661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