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求助:关于NUC200系列 ADC的问题

楼主(2016-09-19):
用了连续扫描模式:
串口5和串口6同时打开。
都外接了接地电容。
现在的问题是。开了channel 5,测量的电压比同时开channel 5,6要低。
是因为ADC内部电容放电的影响吗?
我已经外接电容了。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楼主:
2个都外接的 0.1uF的电容。
参考电压是外接的稳定电压
有大神帮忙回答吗

网友A:
增强信号的驱动能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强信号的驱动能力啊

请教下。需要怎么做?减少外部电阻吗?现在外部电阻只有560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强信号的驱动能力啊

再请教下。现在2个ADC口都增加外部接地电容,是正确的做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下。现在2个ADC口都增加外部接地电容,是正确的做法吗

贴个电路上来看看吧

网友B:
信号加一路跟随再进来吧,增加信号的驱动能力。。。。。减少后端对前端的影响。。。减少输入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