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GPRS,有没有必要好的继承解决方案推荐啊

楼主(2016-09-19):
看了一个,是采用mtk平台,mtk的arm核处理器,内置的GPRS,外面接了个GPRS 放大器吧,不知道这么称呼对不对,
然后,GPS定位用的3337,当然价格比较低,但是不知道有没有类似的开发板可以借鉴?
还有个就是SIM808,芯片报价50左右,倒是全了,但是贵了点。有没有国产的同类的解决方案,便宜点的。
其实还是有点量的,但是也不想做起来很烦吗。

网友A:
国产有gprs+gps的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有gprs+gps的模块

多谢。
前面看了联发科,有个可穿戴的平台。
http://labs.mediatek.com/site/zn ... atis_2502/index.gsp
基于MT2502(Aster)SOC,加上GPS和GPRS功放,似乎待机应该很长。
LinkIt Assist 2502 ,但是物料的报价找不到,联发科的网站上几乎没有多少产品价格信息。
该联系哪些部门。谢谢。
曾经打电话到上海,对方表示为总公司服务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
前面看了联发科,有个可穿戴的平台。
http://labs.mediatek.com/site/znch/developer_tools/media ...

很多这类大公司都是这个样子,不面向小公司和个人。他们都是按量定价的。
你以公司的名义询价试试

网友B:
GPRS:移远的M35,M26,gps:L70,国产中科微电子的gps+北斗是ATGM332D。中兴有一款是MG2618把GPRS和GPS集成在一起的,GPRS方案和移远一样是MTK的6261,但是有个GPS定位有个bug,不知道现在解决了没有。另外就是华为的了,自己慢慢的找吧。

网友C:
大家继续热烈讨论 ,希望能够有一个最妥善的答案出来 .省去后来者 再重复选型.

网友D:
我们公司有GSM+GPRS方案,GPS是用ST的一款芯片做的,如果您感兴趣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E:
年前做过一个项目,用sim800c+sim28l
整体价格还行和二合一的价格差别很小2元以内,建议用分立方案,灵活

可选gps/beidu等
同时gps模块按照性能价格差距也是蛮大的,如ublox的高性能模块100-200的样子,或者有需要带惯性导航的也很方便切换。

网友E:
其他
采用sim800内部资源解析nema协议非常方便,同时功耗可以做的很低
当然板载一颗加计跑点小运动算法,对于功耗是非常有帮助的,当然最终是想集成imu的,价格差别也就5元以内的
不过最终没有做第二版,服务器端采用nodejs轻量级高并发部署方便。

网友F(2017-01-03):
楼主你好   最近有一款GPRS+GPS二合一的模块非常火爆 那就是GU620 号称是支持GPS+GPRS+g-senor 另外还可以支持GPS+北斗,看了一下资料   写的很不错资料非常完善 有用户手册 应用指南 产品描述手册  这次合方圆竟然开放了原理图  与封装开发起来极其方便。

网友G(2019-04-19):
泰斗定位芯片模块,完美替换ublox,替换简单,性价比高,有兴趣加Q23103069,提供各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