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疑问,关于SATA接口的访问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9-19):
总线未必一定开放,不开放不代表没有。南桥片内有总线,集成的硬盘控制器挂在片内PCI总线上,而南北桥间由DMI总线互联。下一代SATAE不同,将直接挂在PCIE总线上,带宽可达16Gbp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线未必一定开放,不开放不代表没有。南桥片内有总线,集成的硬盘控制器挂在片内PCI总线上,而南北桥间由D ...

看来下一个主板的手册。
上面那个图,就说明,南桥里面集成的PCI总线号是0,SATA对应的设备是1f,功能号02
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来下一个主板的手册。
上面那个图,就说明,南桥里面集成的PCI总线号是0,SATA对应的设备是1f,功能 ...

是这样。

楼主:
非常感谢,刚刚又看了南桥芯片(82801eb)手册,才彻底弄明白

网友A:
之所以会如此,是上对下兼容导致的。

网友B:
呵呵,我用到pata(IDE),sata没用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用到pata(IDE),sata没用过

SATA是在IDE基础上通过“打补丁”的方式实现的,所以操作方式类同,下一代SATAE就大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