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3232ESE+可以正常发送数据,使用串口助手收到的全是0

楼主(2016-09-19):
我用MAX3232ESE+焊接了两块串口通信的板子,都是用串口调试助手来接受,一块可以正常通信。另外一块可以发送,但是在串口调试助手上面接收到的全部是0x00,这是什么原因呢?后面我换了一个MAX3232芯片,就好了。难道是芯片坏了吗?原来前面那块芯片也正常过,只不过是跑了两天就坏掉了。

网友A:
检查PCB和焊接,看是否有容易发生短路的地方,电路和工作电源也要都正确,除此,就是元件质量问题了。真品3232只要用的对,是不会出现易损问题的,假货则难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PCB和焊接,看是否有容易发生短路的地方,电路和工作电源也要都正确,除此,就是元件质量问题了。真品3 ...

PCB没有问题,因为有两块板子,另外一块完全没有问题,焊接也检查过,最后又在芯片的每个管教上补了一层锡。还是原来的现象。232旁边的几个电容也换过,依旧没有好。最后没办法了,重新换了一块232上去,就好了。芯片是从立创商城买的。会是假的吗?注:原来这个板子正常工作过,隔了一天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PCB没有问题,因为有两块板子,另外一块完全没有问题,焊接也检查过,最后又在芯片的每个管教上补了一层 ...

原因就是前面我讲的那些,必具其一。至于某商城买的就一定是真货么?呵呵,事出必有其因。

网友B:
2个板子的芯片互换一下就知道是板子问题还是MAX232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PCB没有问题,因为有两块板子,另外一块完全没有问题,焊接也检查过,最后又在芯片的每个管教上补了一层 ...

你把拆掉的“坏”芯片,换到另一块好的板子上试试 就知道了

网友D:
示波器看232的输出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