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最小系统需要具备什么才能运行呢

楼主(2016-09-19):
(无正文)

网友A:
电源和晶振电路吧。

网友B:
你可以看看官方的开发板,基本就是最小系统了。直接照抄就好了。

网友C:
通电就可以运行了,可以用内部晶振的

网友D:
电源,晶振,复位,下载。这四个电路OK就好了。

网友E:
主要复杂就是电源引脚的处理,各种引脚都要连接正确,可以参考下网上别人的原理图。

网友F:
电路图好找,主要是PCB板子,必须自己画一个的。这个是难点

网友G:
只要最小系统搭起来了,加个LED的外设,只要点亮或者闪烁,就说明可以运行了。

网友H:
首先买个STM32的芯片,然后照着别人的电路画出PCB来,打样,焊接,进行调试,最好才OK的。

网友I:
官网给出最小系统电路的,照着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