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用stm32来驱动lcd,lcd的驱动芯片是ILI9325,经常会因为一句话而白屏,求大神指点啊

楼主(2016-09-19):
在点亮lcd时,有时候写一句话会使lcd白屏,而把这句话消去lcd又能正常显示数据,这是为什么?还望诸位解答

网友A:
具体看看你的这段代码,不外乎是你的底层驱动的操作出了问题。

网友B:
你还得说清楚, 在什么地方的什么话呢.
特别是有时序关系的控制, 这种情况太正常了.
你得弄清楚原理和具体时序, 才能确定哪些地方修改代码不影响 LCD 的工作

网友C:
我好像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后来加了延时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