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总线应用与讨论

楼主:
如题,这里关于RS485总线相关的知识的做下介绍,并跟大家一块讨论下的,,这个是我们开发经常要用到的设计的。。

不多说的,想商店相关资料的——
RS485总线是一种常见的串行总线标准,采用平衡发送与差分接收的方式,因此具有抑制共模干扰的能力。在一些要求通信距离为几十米到上千米的时候,RS485总线是一种应用最为广泛的总线。

楼主(2016-09-19):
RS485电路总体上可以分为隔离型与非隔离型。隔离型比非隔离型在抗干扰、系统稳定性等方面都有更出色的表现,但有一些场合也可以用非隔离型。
我们就先讲一下非隔离型的典型电路,非隔离型的电路非常简单,只需一个RS485芯片直接与MCU的串行通讯口和一个I/O控制口连接就可以的。。

楼主:
这个是非隔离性的,也是教学中常见的设计方案的

楼主:
上图并不是完整的485通信电路图,我们还需要在A线上加一个4.7K的上拉偏置电阻;在B线上加一个4.7K的下拉偏置电阻。中间的R16是匹配电阻,一般是120Ω,当然这个具体要看你传输用的线缆。(匹配电阻:485整个通讯系统中,为了系统的传输稳定性,我们一般会在第一个节点和最后一个节点加匹配电阻。所以我们一般在设计的时候,会在每个节点都设置一个可跳线的120Ω电阻,至于用还是不用,由现场人员来设定。

楼主:
RS-485标准定义信号阈值的上下限为±200mV。即当A-B>200mV时,总线状态应表示为“1”;当A-B<-200mV时,总线状态应表示为“0”。但当A-B在±200mV之间时,则总线状态为不确定,所以我们会在A、B线上面设上、下拉电阻,以尽量避免这种不确定状态。

楼主:
关于隔离型RS485总线的设计就比较复杂了,但是也必须掌握的。。

其复杂行主要是由于在某些工业控制领域,由于现场情况十分复杂,各个节点之间存在很高的共模电压。虽然RS-485接口采用的是差分传输方式,具有一定的抗共模干扰的能力,但当共模电压超过RS-485接收器的极限接收电压,即大于+12V或小于-7V时,接收器就再也无**常工作了,严重时甚至会烧毁芯片和仪器设备。

楼主:
解决此类问题的方法是通过DC-DC将系统电源和RS-485收发器的电源隔离;通过隔离器件将信号隔离,彻底消除共模电压的影响。实现此方案的途径可分为:
    (1)传统方式:用光耦、带隔离的DC-DC、RS-485芯片构筑电路;
    (2)使用二次集成芯片,如ADM2483、ADM2587E等。
事先途径主要有两种的,,这里记得先不做介绍的,,大家一块参与讨论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非隔离性的,也是教学中常见的设计方案的

这个就是比较经典的简单的RS485总线的设计的

网友A:
带隔离的RS485的总线设计的是不是比较简单的?因为里面就直接的集成有隔离功能的元器件的

网友B(2016-10-26):
怎么不继续发帖了,带隔离型的图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