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频电路

楼主(2016-09-19):
        倍频电路

设置合适的二极管偏置实现小信号倍频, yuanzhoulu在他的帖中分析得很详细,又有电路板实验。以下仿真增加一种方法,设置合适负载电阻,让二极管死区(与全波整流不同之处)输出电流产生的压降曲线接近正弦波,实现倍频。下图是二极管曲线。

楼主:
**),电路要求高阻抗负载,采用Ri=1e+11运放3554SM。由于运放-端虚地,以Re等效负载电阻调节合适,再确定放大倍数计算Rf

楼主:
2) 4倍频
DaDb的输出2倍频的+向正弦波Ua,同样DcDd输出2倍频的-正弦波Ub(图中未画出),加到二极管乘法器,就输出2*2=4倍频的U波。

楼主:
**),二极管乘法器
一个电阻与一个二极管就构成非常简单的X2特殊乘法器。输入信号是一对正反向正弦波+E-E,调节输入信号幅度和R电阻值使输出波形等幅带宽,就输出2倍频U波。
RD位置对换,就输出负向U波。

楼主:
**)4倍频具体电路

网友A:
叫模拟倍频,这样可以吧

网友B:
确实有问题,所谓的4倍频实际上还是2倍频

楼主:
**),能否再乘下去?
  4倍频输出的信号强度很弱,再乘,能量被电路耗光;如果增大输入级信号强度则失真,所以只能中继放大,不过要防止过高倍频产生的失真。

楼主:
               3倍频电路以前贴出,现整理在此,后续要用到。

3)3倍频
信号源Ea正弦波由于幅度小,通过二极管后正负半波出现交越失真的Ua波,如果
Eb(Ea的反相)叠加,就成了3倍频波(如下节的U)

楼主:
**),单信号源E用两个1K电阻分压成+-两个信号源,+信号源经两个二极管输出Ua波,与-信号源在U端输出3倍频。信号源电压和Ra/Rb电阻的调整适合于具体二极管,倍频信号每个半波的宽度和幅度才大致相等。

楼主:
4) 6倍频
   3倍频电路产生一对反相UaUb(如红、黑线),加DeDf组成 2倍频电路,就输出2*3=6倍频U波如紫色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4), 6倍频   3倍频电路产生一对反相Ua、Ub波(如红、黑线),加De和Df组成 2倍频电路,就输出2*3=6倍频U波如 ...

Dc和Dd有一个管子画反了,

您真是很细心,可见平时严谨。已经改正,多谢!

网友C:
这几个电路像艺术品一样典雅,
不过首贴的近似不但错误而且没有必要,

首帖曲线已经改正,多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4), 6倍频   3倍频电路产生一对反相Ua、Ub波(如红、黑线),加De和Df组成 2倍频电路,就输出2*3=6倍频U波如 ...

告诉你一个秘诀,比如你仿真1kHz,可以在旁边放一个远高于1kHz的一端接地的电压源,比如100kHz或者1MHz,然后你再看仿真波形,会发现波形变得非常圆滑,不会像现在这样坑坑洼洼,

我也发现这种现象
多谢!这是不是步长的问题?

楼主:
5),高倍频电路相位补偿
正弦波通过二极管输出呈指数变化的电压曲线(如同微分曲线),相位超前正弦曲线产生相位差,如图的黑电超前红点,在低倍频时(1MHz以下)可以忽略,如上述电路。在2倍频电路两个二极管的超前一致,所以不受影响。

楼主:
**),但是较高倍频时,相位差造成合成波形起伏失真如U波。必须用合适常数的微分电路超前-E波相位,与Ud的相位一致(如图绿点前移到红点),以消除输出失真。

楼主:
**) 6倍频电路相位补偿
以第4节电路为基础,5MHz频率的+E正弦波输出3倍频Ua波,增加RCRa微分电路矫正-E波的相位;而-E输出反相3倍频Ub波,用相同微分电路矫正+E波相位。然后它们再2倍频输出3*2=6倍频的30MHzU波。392K电阻调节输出波形幅度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也不行,用仿真器看看仿出来的波形频谱就知道了!

不过楼主既然说了,是纯属娱乐,这里就不谈什么信号 ...

您也知道,我打的“迷踪拳”是没有拳路的。能通过仿真,就开心。但是多数开心后很“迷茫”,不了解什么才是正统的解决方案,也不知道是否符合正统的概念。但是我力求不要违背一般逻辑
推理和电路原理。

通常的解决方案:数字、模拟锁相环加晶振或DDS。

网友E:
都疯了。。。。。。。

期望给个说法。

网友F:
高手,把运放运用的如此炉火纯青,学习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都疯了。。。。。。。

喜欢这种“疯”电路好简单,简单的令人难以置信,如此简单的电路却能实现指定的功能,有点不可思议。很漂亮的电路。(我没有仿真,直接相信得了。不过感觉仅是仿真可行,实用感觉不是太靠谱(怕不能稳定可靠地工作),没有深入去想它,仅是这样感觉)

数个元件电路的电路,用鲤鱼夹都可以试,根本无须烙铁电路板。我苦于什么设备仪器都没有。

网友G:
楼主能做出这样的电路感觉是高手,可是却没仪器?有点不太相信啊。现在示波器不贵,建议买一台。有示波器和没示波器真的不一样,参考“我曾用黑白机改过示波器,思路独特”,百度即有,里面有我买了示波器之后的感受,真的建议拥有示波器。

高手谈不上,自我定位“痴迷者”。 以前有万用表,现在连电烙铁都没有,模电大多学自仿真。

网友H:
直流信号怎么产生倍频?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直流信号怎么产生倍频?

帖中倍频没有提到直流,直流频率等于0;应该是交直流复合信号。

网友I:
小巧实用  谢谢分享

网友C:
引用 网友I:
小巧实用  谢谢分享

小巧,但是不够实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小巧,但是不够实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 6倍频电路相位补偿以第4节电路为基础,5MHz频率的+E正弦波输出3倍频Ua波,增加RCRa微分电路矫正-E波 ...

再说的明白点:所谓的6倍频,频谱里起码有直流成分,不用动脑,一眼就能看出来了把?
当然了,其它高次谐波,必定有,但直接看时域不明显!

现在是输入某一频率正弦,输出偶次谐波,不用滤波器,能叫6倍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说的明白点:所谓的6倍频,频谱里起码有直流成分,不用动脑,一眼就能看出来了把?
当然了,其它高次 ...

多谢对电路原理所做的有益的指教。
直流分量的问题,我用乘法器的输出的倍频也有直流分量,就不懂是否允许。
至于高次谐波,我是没有考虑到。
我开宗明义就说仿真,有网友说实用,应该是没有看清楚。

楼主:
6),双向输出
除了3倍频外,单向输出波形可以设置运放的偏置转换成双向输出并放大,由电阻R调节偏置电压大小。

楼主:
      PowerAntsshaliximanbo789等很多人的鼓励非常可贵,而yuanzhoulu的在他的帖153楼的电路板实验,提供两个非常有价值的信息:1),二极管2倍频电路仿真被实物实验证实;2)Cjo0的二极管倍频效果较好。

楼主:
             影响倍频的二极管参数——二极管工作于死区,就陌生。

          以下仿真实验以正弦波MHz数量级为输入信号。
             1),Cjo参数(0偏置电容,Zero-bias Junction Capzcitance)

          **),二极管倍频电路采用非理想二极管,工作于死区,输出波形双向,Cjo参数越大输出幅度越大,上电到输出稳定的时间越长,如下图,R=5KCjo0(TT=0)的对应输出。按照Ra=Rb=Re=R=20/f*Cjo(KΩ) (其中输入正弦波Vp0.7v,频率f单位MHzCjo单位pf),计算搭建电路虽然输出波形幅度有所下降,但上电即输出稳定且直流分量消0。典型波形如最上组图。
           如果二极管工作于导通区,失真大,调整电路参数合适,输出的倍频信号幅度相应提高,直流分量随之增大。

楼主:
引用 楼主:
影响倍频的二极管参数——二极管工作于死区,就陌生。              1),Cjo参数(即0偏置电 ...

2),Is参数(即饱和电流,Saturation current)
             当二极管Is1e-13A,倍频输出波形不失真,如下图输出与输入(红黑线)波形重叠;而Is=1e-12A的绿线,波形倾斜失真,造成有一边的过0点不重叠。

楼主:
3) TT参数(即渡越时间,Transit Time)
         设二极管Cjo=0,参数TT越大,输出波形超前越多而且幅度越大。下图TT=1050100ns参数对应输出波形。

楼主:
**),如果参数TT小于输入正弦波的半周期:TT<T/2,则对倍频输出波形没有影响。

网友G(2016-10-19):
到我那边看163、164楼,好像应证了你的这些发现?

网友J:
引用 楼主:
1),2倍频采用结电容0的BAV99二极管(本帖默认),输入幅度Vp=0.2V的正弦波,调节R将馒头波连接部的倒三角形( ...

用二极管如何实现倍频电路,能不能有一个数学上的推导,亦或者是物理上的详细解释啊!谢谢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二极管如何实现倍频电路,能不能有一个数学上的推导,亦或者是物理上的详细解释啊!谢谢了啊! ...

你所讲的正是我的不能,到网上查找,二极管工作于死区的介绍也很少。
所以我采用暗箱操作,将二极管电路看作暗箱,其物理原理或传递函数不知,仅看暗箱外面的现象。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你所讲的正是我的不能,到网上查找,二极管工作于死区的介绍也很少。
所以我采用暗箱操作,将二极管电路 ...

好的啊,谢谢!那这个在工程上有什么应用啊?

纸上谈兵而已。如果你有工程应用的经验,看倍频哪里能用得上。

网友G(2017-01-25):
另一种3倍频,波形不好,也许再把参数改改能再好点。也可以尝试改动电路,但好像没啥意义,更别指望实用,只作娱乐。

你还有此雅兴。我自从三极管那个电路没有弄成,就再没有仿真倍频。

网友G:
有时候仿真真的不行。
这个电路是忽然冒出个想法,原本是这个帖子的题目https://bbs.21ic.com/icview-1624400-1-1.html。先把正弦波限幅成方波,频谱为1、3、5、7……,和基波叠加消去基波,剩3、5、7……,然后再二极管软限幅使波形变圆看能不能降低失真。和你的3倍频相对偶,所以就发到了这里。也可以先变成近似三角波,再消基波,不知道会怎样。反正感觉无法实用,只是可以玩一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