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isd9160滤波器系数

楼主(2016-09-20):
请问:BIQ系数(3.16)格式小数点在什么位置?

网友A:
The default coefficient setting is a low pass filter with 3db cut-off frequency at 7/16 Fs (Sample Rate).

使用默认的基本已经够了!自己设置还得去计算,麻烦!

网友B:
语音 / 音频系统单芯片(SoC)ChipCorder®,能提供高度整合式的单芯片解决方案,非常适合工业应用及消费性产品市场中广泛的语音/音频应用。

ISD9160是以Cortex™-M0为基础的系统单芯片ChipCorder,能为需要语音/音频功能的应用提供强大而又成本低廉的解决方案。其高度整合式架构32位Cortex™-M0处理器、2.4至5.5V的宽广运作电压、I²S 数字音频接口、1瓦喇叭驱动器、内建闪存、3V调节器及多功能GPIO-皆是为消费性产品及工业应用市场提供成本低廉的语音/音频系统单芯片而设计。与ADPCM相比,其ISD9160的高压缩算法能达成超过50%的压缩,因此不但能降低内存大小,同时又能传达高质量的语音/音频。其内嵌闪存可用来做为用户程序代码及音讯储存空间。ISD9160可使用外接闪存储存音讯,以延长回放时间。

特点:

ARM® Cortex™-M0核心,最高执行速度可达50MHz
深度省电(<1µA)
Sigma-Delta ADC含PGA,以及适用于麦克风接口的增益加强
 阶段,92dB讯号噪声比(SNR)
音频PWM喇叭驱动器、在5.5V时为1W
模拟式GPIO(端口B)可为传感器接口及电容式感测连接可
 程序电流来源

网友B:
第一次知道还有这种东西,回头研究一下,看看怎么玩。

网友C:
ISD9160是以Cortex™-M0为基础的系统单芯片ChipCorder,能为需要语音/音频功能的应用提供强大而又成本低廉的解决方案

网友D:
手册里没有提供吗,如果没有自己一个一个试试

楼主:
我的应用里需要实现一个16000hz到20000hz的带通滤波器,所以需要知道系数怎么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