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再次求助。关于Keil

楼主(2016-09-20):
本人以前是用eclips,最近刚接触keil。
发现keil真的是博大精深。里面东西也很多的。
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大牛。

在keil IDE里面的tools里面增加 PC-LINT 需要怎么配置,
还有我配置了 configure merge tool,也没用。

大神能详解下 PC-link 和 configure merge tool 怎么使用吗?

网友A:
你用的是哪个单片机

网友B:
SONY为MD机录音所配的一种联接套件,实际上是一种USB声卡,分“PC”、“DPC”两种(R700PC/R700DPC),“PC”是模拟输出口,“DPC”是光纤输出口,其作用就是充当一张声卡与MD相连接录音,因此其录音时间、操作和普通录音是一样的,并不是MP3 PLAYER那种文件COPY形式,意义并不是很大,而且USB声卡的缺点就是占用系统资源,而且会受到系统内的干扰而影响录音质量,PC-LINK只是对于没有声卡或没有光纤输出的电脑而设计的。
这个东东?

网友C:
没用过这个LINK,是新唐的吗?属于什么单片机?

网友D:
没有用过这些功能。。。。。可能通常不需要用到吧。。。。。

网友C:
楼主发完贴就消失了,大家没看懂这是玩的哪个单片机。

楼主:
我说错了。不是PC-link 是PC-lint , 这是C/C++静态代码分析工具。
还有keil 也可以configure merge tool 。可以再这里面加入merge 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