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程序是否有问题啊

楼主(2016-09-20):
void test_fun(void)
{
char a[10];
// 指针b指到数组a 顶端的下一个 byte
//
char*b=a+10
//将数组 a的每个元素设为100
//
do
{
b--;
b[0]=100;
} while(b>=a);
}

网友A:
我试一下看看吧。。

网友B:
楼主你运行的结果就是将数组a赋值成100(十进制)

网友C:
这个函数中要一执行很可能就会死机啊

楼主:
坐等答案啊

楼主:
乍一看还真是看不出来,看看楼上的分析,真是长见识,学习了呀

网友D:
除了char*b=a+10这句后面应该有分号,别的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E:
当b一直减到a时,因为while循环的条件是b>=a,所以最后一次进入循环时b会等于
(a-1)当把数组a开头的上一个元素设为100会发生什么事呢

网友F:
你要实现什么功能,看看大家能给出什么优化代码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这个函数中要一执行很可能就会死机啊

为什么,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H:
看看,应该是预料中的结果。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当b一直减到a时,因为while循环的条件是b>=a,所以最后一次进入循环时b会等于
(a-1)当把数组a开头的上一 ...

这是个简单的逻辑错误啊

网友J:
同意8楼

减到最后一次  b 的地址 指向的不在是 a的范围了。  而是a-1   会有不确定的情况发生。

网友K:
debug一下,看下堆栈 啥代码都现原形了

网友L:
这个一看就知道有问题,具体怎么回事?还得看b的声明

网友M:
高版本 vc 不支持指针比较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