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蓝牙适配器问题

楼主(2016-09-20):
想用芯片的USB口去驱动一个蓝牙适配器,也就是板子的USB作为主机,当插入蓝牙适配器以后,板子能够识别到这个设备的接入,枚举完成以后板子能够与手机端的蓝牙APP应用进行通信

网友A:
不知道楼主你是怎么应对这个的呢?

网友B:
问题是对于如何用板子的USB口去驱动蓝牙适配器

网友C:
枚举完后板子都已经能和手机APP通讯,既然都能通讯那还有什么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枚举完后板子都已经能和手机APP通讯,既然都能通讯那还有什么问题呢?

我的思路是这样而已,至于如何实现板子USB对蓝牙适配器的枚举,没有半点头绪,请大虾指点下

网友D:
在这里USB作为主机识别外部设备——蓝牙适配器,带USB接口的。。

网友E:
蓝牙适配器用笙泉的单片机也可以做吗,不知道楼主用的什么型号的呢

网友F:
要用usb主控制器才行。可以用arm+嵌入式系统,开发周期会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