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系统复位

楼主(2016-09-20):
F2812系统复位时,屏蔽PIE中断,也就是说INT1-INT12被屏蔽;复位后,使能PIE中断,每个中断对应8个中断源,PIE一共管理96个中断,从整体上来说,INT1-INT12的中断优先级递减,而对与INT1对应的8个中断,它们的优先级也是递减的,这种说法是否正确?

网友A:
不是很明白你说的什么,能再解释一下这个现象吗??

网友B:
2812不能缺分是ram还是flash里面运行,不过ram里面不能保存,因此适合做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明白你说的什么,能再解释一下这个现象吗??

RESET中断是优先级最高的中断,复位地址指向0x3FFFC0。。。

楼主:
CPU中断向量地址与VMAP有关,我不理解他的作用,请解释!PIE中断向量的地址与CPU的不同。。

楼主:
Debug情况下,不需要烧写Flash,整个程序可以运行在RAM区。

网友C:
只要在C文件顶端第一条加上#pragma  SRC(name.a51)就得到宏汇编文件nema.a51 啦

网友D:
编译器仅仅是按照cmd里面划分的区域将程序分门别类地放在DSP特定的区域的。

网友E:
由于RAM的读写速度快于Flash,所以可以在RAM里调试程序,等调试完成,然后再烧写到Flash中,而程序到底写入什么地方,是由cmd文件控制的。

网友F:
对于中断,我的理解是复位完成后,除了Reset中断外的所有CPU中断都转移到了PIE方式。

网友G:
不知道楼主内部是怎么设置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