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情况要不要加ESD管?

楼主(2016-09-20):
外部端口是经过一个串联的RC(10K,0.1u),然后才接到芯片的脚,不是直接到芯片,这样端口那里要加esd吗?

网友A:
如果单单考虑ESD,问题不大

网友B:
静电放电对所有类型的集成电路来说都是危险的。日常操作表明,额外的保护是必不可少的。

网友C:
通常芯片引脚都有ESD,你可以查查
如果有,就不必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