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求DS18B20测温C程序

楼主(2016-09-20):
要求:寄生供电,51单片机系统C语言程序,数码管或1602显示,联要求很复杂,只要能测温度了就可以,不要求做其它的控制,但一定要是寄生供电的,因为我的是DS18B20P。

网友A:
我的是很久以前编写的,应该可以,附带PROTUS仿真图,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
你的按钮有什么用的,还有怎样调它不一闪一闪

网友C:
LcdWriteCom(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WriteCom(0x06);  //写一个指针加1         LcdWriteCom(0x01);  //清屏

网友D:
LcdInit()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LCD屏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ifndef                LCD1602_4PINS void LcdInit()                                                  //LCD初始化子程序 {          LcdWriteCom(0x38);  //开显示         LcdWriteCom(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WriteCom(0x06);  //写一个指针加1         LcdWriteCom(0x01);  //清屏         LcdWriteCom(0x80);  //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 #else void LcdInit()                                                  //LCD初始化子程序 {         LcdWriteCom(0x32);         //将8位总线转为4位总线         LcdWriteCom(0x28);         //在四位线下的初始化         LcdWriteCom(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WriteCom(0x06);  //写一个指针加1         LcdWriteCom(0x01);  //清屏         LcdWriteCom(0x80);  //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 #endif

网友E:
上面的程序都不知道说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