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 CubeMX

楼主(2016-09-20):
stm32 CubeMX   好用吗?

网友A:
看你的基础了;
一般吧;

网友B:
新建工程方便,上手容易,个人比较推荐
实际上,当自己的程序有一定库存时候根本不需要使用stm32cubemx了,都是自己复制修改的

百度云盘:https://pan.baidu.com/s/1slN8rIt   密码:u6m1
360云盘:https://yunpan.cn/OcPiRp3wEcA92u  密码 cfb6

网友C:
首先, 好用.
这点要肯定. 人家花这么大精力搞出来的东西, 应该给予肯定.
相对于外设库, 做了进一步的提炼, 更加平台化.
不过对于初学者, 上手会不会更容易, 我还是持保留意见.
毕竟数据手册和编程的参考手册, 是必须要看看的, 再加上这个库的手册. 要看的资料并不少.

此外, 要强调一下, HAL 库并非到处适用, 由于库的效率偏低, 在某些地方, 比如中断服务里, 寄存器操作高效精练, 还是会需要的

网友D:
HAL 库 效率不低,一些宏的奇淫之计处处可见,HAL 的出现肯定是为了简化编程的,封装了中断操作,只是刚开始bug有点多,习惯了std library有些逻辑莫名奇妙不习惯。
std library 以后应该不会再更新了,hal 库还是值得学的。

stm32cube mx 作为这个基础上的辅助,更进一步简化,让外设配置只需要动动鼠标。
不过方便只是相对于而言的,觉得不错就用,没必要就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