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转】功放机安全检修方法

楼主(2016-09-20):
我们常见的功放机大多是OCL电路形式,下面是我检修OCL电路的方法,可以做到完全无损功放管,供参考。
  OCL功放电路无输出电容,双电源供电正负对称,输出端正常时≈0V(实际有偏差但极小)。
  把损坏的功管和好的功放管全部拆除,有中小功率三极管、电阻烧焦的也拆除。通电,测正负电源基本对称,否则先把电源修好(这个容易)。
   更换全部损坏的元件(大功率管暂不安装),通电后板子上各个电阻、中小功率三极管有发热的或输出端电压不等于0V,说明电路中还有元件损坏,可通过测各 点电压判断损坏元件,也可断电测电阻,三极管要拆下来测,电阻可在路用数字万用表测,更换损坏元件,直至最后达到这个标准:输出端电压基本=0V。
  这时输入信号即可播放声音,因为没有大功率管,声音较小,就像一般的收音机那样,试听10-20分钟,声音始终不失真、元件没有异常发热的,关闭输入信号复测输出端≈0V电压没有漂移,即可安装大功率管,一次成功。
  如果只损坏一个声道,可以利用另一个声道作参考。
  如果在试机时对修复质量没把握,可在输出端串大容量较高耐压输出电容,待确认修复成功再恢复。
  上面讲的方法可能看起来很费事,但费事是省事,如果图省事直接把大功率管全部安上,十有**就会出现再次烧毁的情况。

网友A:
手头一般都有一些中功率的拆机管啊,比如A940、C2073之类

网友B:
拆机的很多,不值钱堪做牺牲品,即使烧了也不心疼

网友C:
像大功率管那样接上,但在E极串联一个较大阻值的电阻。

网友D:
放心试吧,除了输出电流小,其它完全与使用大功率管相同。

网友E(2025-11-19):
功放机安全检修核心是防触电与防器件损坏:先断电并拔掉电源插头,等待内部电容放电(至少 10 分钟)。检修时戴绝缘手套,用隔离变压器供电,避免直接接触高压区。先查电源电路(保险丝、整流桥),再测静态工作点,最后检查功放管与信号链路。禁止带电插拔元器件,用万用表测量时确保档位正确,避免短路烧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