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求助 关于PIC16F1938

楼主(2016-09-20):
小弟最近使用PIC16F1938发现有如下问题,希望前辈 能给指点一下。

问题描述:产品在正常运行的过程中,参数(ram int变量)发生异常改变,此概率不大,很低。可以确定运行中此参数只有读取操作没有写入操作。

问题是客户反应的,厂里测试出来一次。我测试时均为发现这样的情况。但是发现频繁启动  恒流 30W LED (5组6W的)灯时。电压出现如图所示的情况。
这种情况会导致RAM 发生变化吗?如果不是,排除程序操作的可能还会有什么情况会导致RAM发生改变。如果是,有什么办法可以消除这种干扰。或者再次测试出客户反映的问题。

关于PIC16F1938这颗芯片

楼主:
没人啊。自顶一下先。说一下我的临时解决方案。

我在程序上每秒一次去检测所有参数,如果有某项参数超出范围就复位这项参数。然后用新做的程序再给客户提供一小批使用一下看看效果。我这边还在继续找原因。

网友A:
没有开欠压复位MCU吗

楼主:
客服反映问题之前是开的。现在给关闭了,还在测试中...目前还没发现客服反映的情况。

网友A:
必须开了

楼主:
出货的时候我肯定要打开这个选项,问题我现在不管怎样测试都测不出来客户反映的情况。如果是电压波动引起的为什么就是测试不出来?要么就是还有其他原因只是还没找到。  我在测试两周如果测试不出来,我就只能给判定是个例了。再给客户供一小批货,客户在反应就到现场就去看看。

楼主:
没人啊,先顶一下。

网友B:
此参数只有读取操作没有写入操作,那么此参数的数据来自哪里?如果是一个固定值,那么每次使用时再赋值就可解决

网友C:
再弄个备用寄存器,比较一下。每次读的时候读两个,如果不同,输出一个信号。确认一下哪里的问题。

楼主:
@兰天白云   此参数是存储在eeprom,每次上电200ms以后的,读取eeprom赋给变量  运行。。。运行中此变量只有在设置状态下才有可能将其改变并且存储在eeprom中。  现在问题:运行过程中这个参数(变量,RAM)发生改变,出现不确定的值。在这之前我可以确定值是正确的也没人去改变,就算有人去设置也不会这么大超过设置范围。

楼主:
@david4383   我现在做了一个监测程序: 实时监测所有参数 ,如果监测到某项参数发生异常改变,就复位这项参数。 我打算做一小批新程序的产品给客户试用一下。我这边继续测试找到根本原因。   现在盯了快一周了还没发现。着实头疼。

网友D:
会不会你的程序某个逻辑没写好?我刚用PIC,早几天做个倒计时,偶尔发现倒到1分04秒时,图然跳到0:58,而正常应是1:03才对。后修改了程序,再没发现这个问题.刚开时我也怀疑某个变量出了异常改变。

楼主:
@hopewise  程序的话也有可能,但是有问题的概率应该不大,因为相同的程序模块都用在好多的产品上了。

                 最近测试的时候出现过一次,就是有用手快速不停的开关    LED灯,出现过一次。后来测试了好久 又没有出现过。   初步怀疑跟LED开关电源启动瞬间对电路造成了的干扰有关。但仍是猜测,还在进一步测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