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助】大牛们,帮我看看这是什么电源芯片!

楼主(2016-09-20):
1脚是输出,CE是使能脚,EXT是开关管控制脚。
输入电压Vin=0.9V就能启动,输出5V。当输入电压高于5V,EXT就没有脉冲输出,最高电压到15V,芯片本身也不发烫,不会烧坏,找了很多资料,像这种DCDC升压芯片,输入电压都不能超过6.5V,这个芯片输入电压到15V都没用问题。

网友A:
描述的真心不清楚
哪个是1脚?芯片是5脚的封装?SOT-23?
输入变化输出也随之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描述的真心不清楚
哪个是1脚?芯片是5脚的封装?SOT-23?
输入变化输出也随之变化? ...

Vout是输出,芯片是SOT-23封装,在输入电压Vin小于5V时,输出电压Vout=5V,当输入电压大于5V时,输出随输入电压变化而变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Vout是输出,芯片是SOT-23封装,在输入电压Vin小于5V时,输出电压Vout=5V,当输入电压大于5V时,输出随输 ...

0.9V启动并且输入允许15V,那的确很牛X,我是没听说过了,也帮不上忙。
不过看楼主的图怎么别扭呢,VDD和和VOUT直接相连的吗?中间没什么管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