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求助,STM8调试问题

楼主(2016-09-20):
STVD+COSMIC SIM调试,没有打开看门狗啊,怎么会产生复位,    ,在调试时按“run”,一直无法运行到“        while(!(TIM4_SR&0x01)); ”这条,不时调往“        Initial_103(); ”,看起来应该是发生了复位,且调试过程中,TIM4_CNTR寄存器的值也不会改变,用ST-LINK调试正常,但无法观看程序运行时间,哎,从PIC转过来的,对STM8的环境一点都不熟悉,请各位指点一下。用IAR sim仿真,一直卡在“while(!(CLK_ICKR&0x02));//等待时钟就绪”这条,CLK_ICKR的值也不会改变。

网友A(2023-01-16):
静电也会产生复位的

网友B:
你是不是触碰到RST接口了?

网友C:
一般情况不开看门狗是不会复位的

网友D:
是不是开了什么外设,但没用呢?

网友E:
定时器数值不变化?那是不是没初始化OK

网友F:
STM8属实是比较麻烦的操作

网友G:
一直卡在时钟这块?你看看你时钟配置这里吧

网友H:
你用示波器看看晶振起振了没

网友I:
按理来说不应该重启的啊

网友J:
是不是时钟配置缺项了啊,你要不查查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