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用3.3V给磷酸铁锂电池充电怎么样?

楼主(2016-09-20):
     请教下这个方案行不?大家多多指点我的疑问!谢谢。    我想直接用AMS1117-3.3出来的3.3V给一块18650的磷酸铁锂电池充电,充电电流100mA就足够,电池电压保持在3.3V就足够需求,通过继电器切换来充电或者放电,放电电流就10mA内,平常都一直充电,需要放电才用继电器放电,电流会不会输出过大AMS1117会烧了?我猜想如果电池初始电压就保持在3.3V,放电电流又小,3.3V与电池压差不大,充电电流就会很小,这个充电电流是怎么计算的?假如加一个33欧姆 0.5W的电阻限流,AMS1117不会烧吧。大家觉得这种方案可行不?

楼主:
谢谢。那怎么改进?为什么?用法拉电容怎么样?

网友A:
锂电池的工作电压在3.7V-4.2V之间,用3.3V的电源给3.7V充电是冲不进去的~而且还会损坏锂电池。
锂电池的充电电压一般要在5V左右

网友B:
专用芯片或改用法拉

网友C:
电压太低了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的工作电压在3.7V-4.2V之间,用3.3V的电源给3.7V充电是冲不进去的~而且还会损坏锂电池。
锂电池的充 ...

用的磷酸铁锂电压2.7-3.6V.我想只要电池低于3.3V就能充电,一般情况处在充电状态,放电最高只有20ma

网友D:
勉强可以用的
3.3V 串个电阻 再接电池,
只是这样 电池充不满 而且对于电池来讲 长时间浮充 有损伤的
关于电池能用多久 你要重新考虑

网友D:
还不如找颗磷酸铁锂充电IC 来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不如找颗磷酸铁锂充电IC 来做呢

谢谢了。

网友E:
用LM317调到3.6V给磷酸铁锂电池充电,我就是这么干的。简单粗暴。

网友F:
专门的充电IC很好找而且很可靠,为什么要用这么个不科学的方案。。。。。

网友G:
楼主你的充电电压过低  一般采用4.2-5v充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