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在实际项目中大家如何处理DS18B20的延时的?

楼主(2016-09-20):
是使用定时器还是直接就是延时函数延时?
如果还要动态刷新数码管,那这个延时怎么处理最好?

网友A:
都是us级别的延时 ,而且时序比较严格的情况下  都是用nop。。不影响数码管刷新啊。

网友B:
感觉裸编程的版主的延时方法合理。

网友C:
主频几十M以内的直接NOP即可。
再高主频的或有流水线的芯片,最好是利用硬件 timer

网友D:
数码管在中断中扫描,延时就用函数就可以

网友E:
uS级就直接delay,mS级用定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us级别的延时 ,而且时序比较严格的情况下  都是用nop。。不影响数码管刷新啊。 ...

我的影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裸编程的版主的延时方法合理。

手里有本他的书,回头翻翻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频几十M以内的直接NOP即可。
再高主频的或有流水线的芯片,最好是利用硬件 timer ...

但是读取18B20的那段时间怎么处理才能不影响数码管的扫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码管在中断中扫描,延时就用函数就可以

在读取18B20的那段时间,最少也要90多ms,读取18B20的时候不关中断就读不出来,关了中断数码管有闪烁,
这个怎么处理?求大神告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读取18B20的那段时间,最少也要90多ms,读取18B20的时候不关中断就读不出来,关了中断数码管有闪烁,
...

用状态机的机制去读取温度,就解决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用状态机的机制去读取温度,就解决了

愿闻其详

网友G:
怎么没人说用“UART”访问1-wire啊?如果有一个多余的UART,这就是最完美的方法,没有之一。
dallas在文档中早就记载了。

网友H:
关键的地方关中断,

网友D:
if ( stat ==0)
{
   复位器件   stat=1;

}
else if ( stat==1)
{
  发送读温度命令
stat =2;

}

else if( stat==2)
{
   读温度
   stat=3;
}

....

网友I:
引用 楼主:
在读取18B20的那段时间,最少也要90多ms,读取18B20的时候不关中断就读不出来,关了中断数码管有闪烁,
...

1820操作时要关中断,不过不是关中断后就读取全部数据,而是关中断-》读写一个位-》开中断;这样子,对中断最多只有几十us的延时,多数可以接受

网友A:
ms级别的用定时器时标,
time_interrupt()  //1ms  延时
{
      time_flag++;
}

void Func()
{
      if(time_flag < 10)
            retur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