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实战经验】STM32L011&STM32F091 空片检测进行System Bootloader 编...

楼主(2016-09-20):
STM32L011&STM32F091 空片检测进行 System Bootloader 编程注意事项

前言

部分STM32 是具有空片检测功能的,以便直接进入System Memory 中执行Bootloader,方便通过某些个外设来直接进行编
程。比如STM32L011xx、STM32L021xx、STM32F04x 和STM32F09x。有看过《STM32F091 空片使用System Bootloader
下载代码》和《STM32L011x 和STM32L021x 启动模式注意事项》的都知道这个功能。

问题

某客户在其产品的设计中,使用了STM32L011D4P6。客户工程师反映STM32L011 为空片的时候,空片检测功能不存在,
无法使用串口升级程序进行升级。

调研

1.了解问题
拿到客户的用户板,使用串口工具连接STM32L011D4P6 的USART2(PA9 和PA10),使用Flash Loader Demonstrator
对STM32L011D4P6 进行连接。界面如下:
当点击按钮“Next”进行连接的时候,此时弹出对话框:
无法连接。

使用STM32 ST-LINK Utility 对芯片进行连接,并点击菜单“Target → Blank Check”进行空片测试,确认芯片是擦除过的。
客户认为,空片情况下应该可以进入System Memory 而使用Bootloader 进行串口烧写的,为什么就连接不上呢?

2.问题分析
仔细查看客户的板子,发现客户的BOOT0 脚是拉到低电平的,看起来应该是不会有问题啊。于是,继续在STM32 ST-LINK
Utility 中点击菜单“Target → Option Bytes…”来查看一下STM32L011D4P6 的选项字节,得到如下结果:
可以看到,客户在选项字节中配置:nBOOT_SEL = 1, nBOOT0 = 1,nBOOT1 = 1,来达到使用选项字节而不使用BOOT0
脚来达到从Flash program memory 启动的。也就是说,BOOT0 脚是没有被使用的。客户认为这个选项字节配置和使用
BOOT0 脚拉低电平来从Flash program memory 启动是一样的。

此时,再来看一下参考手册RM0037 是如何描述空检测的:
从这段话中,我们知道“Empty Check”是内部有一个查空标志,可用于使用Bootloader 对未编程过的芯片进行简单编程。
当这个标志位被置“1”的时候,此芯片被认为是空的,系统将从System memory 中启动Bootloader,以允许用户进行代码
下载,而不是从Flash program memory 启动。此标志位只在载入Option bytes 时更新:当地址0x8000 0000 读出的内容为
0x0000 0000 时,此标志位置“1”,否则为“0”。这意味着当烧写完一个空片后需要在系统复位后执行代码的话,是必须
要重新上电或者在FLASH_CR 寄存器中置位OBL_LAUNCH。

此处,我们需要注意到这一句话:“This flag is used when BOOT0 pin is configured to select Flash program memory as
target boot area.”注意了,这里写的是BOOT0 脚!不是选项字节中的nBOOT0。所以,在选项字节配置为nBOOT_SEL =
1, nBOOT0 = 1,nBOOT1 = 1 的情况下,虽然也是空片,却是不能进入System memory 中的Bootloader 的,也就导致无
法在这个情况下使用Bootloader 进行下载代码!

来看一下STM32F091 的,参考手册RM0091 的“Empty Check”也有这么一句话:“This flag is used when BOOT0 pin is
defining Main Flash memory as target boot space.”这里说的也是BOOT0 脚!对STM32F091 进行测试,也是一样的情况。

3.问题解决
使用STM32 ST-LINK Utility 将STM32L011D4P6 选项字节中的nBOOT_SEL 位清掉,更新成功后复位,再使用Flash
Loader Demonstrator 进行连接,证实已经可以正常连接,虽然此时的BOOT0 脚拉的是低电平。

结论

在使用空片检测进入System Memory 中使用Bootloader 进行代码下载的时候,条件是启动配置使用的是BOOT0 脚为低电平
选择从Flash program memory 启动的情况下,而不是使用选项字节“nBOOT_SEL = 1, nBOOT0 = 1,nBOOT1 = 1”选择
从Flash program memory 启动的情况下。

处理

在使用空片检测进入System Memory 中使用Bootloader 进行代码下载的时候,应该避免此选项字节情况的发生。特别是不
使用JTAG/SWD 接口的情况下,更要小心。

更多实战经验请看:【ST MCU实战经验汇总贴】

网友A(2018-03-06):
请问楼主,你用的是什么开发环境,帖子里面是什么软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