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芯片电平

楼主(2016-09-20):
请问232芯片是3.3V供电的,cpu的串口电平是1.8V,那么232芯片的 R2out 脚 是不是要电阻分压到1.8V?  再接到CPU的RX。

楼主:
噢,CPU的TX  不能直接接到232芯片的 T2in 脚,要大于2v

楼主:
有没有1.8V供电的232芯片推荐?
@yanwen217

楼主:
这样改可以吗?

网友A:
原理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改可以吗?

不行。
对于T2IN,当UART_1.8v_tx为0时,电流倒灌,对于push-pull的IO来说不合适。其实把UART_1.8v_tx放到基极处理最好。
对于R2OUT,分压可以,但阻值太小。,驱动电流达15mA。把阻值乘以20至50都没有问题。

网友C:
用颗2路电平转换芯

网友C:
FXLA102L8X

网友C:
当然要省钱,用MOS管搭电平转换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
对于T2IN,当UART_1.8v_tx为0时,电流倒灌,对于push-pull的IO来说不合适。其实把UART_1.8v_tx放 ...

把UART_1.8v_tx放到基极 是怎样的?

这样不是反相了?

另外没搞懂怎样电流倒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要省钱,用MOS管搭电平转换电路

6楼的图可以吗?

网友D:
楼主可以选用1.8V供电的232转换芯片啊,比如TLC2802,岂不省了很多麻烦?

是 LTC2802. 而不是TLC2802!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选用1.8V供电的232转换芯片啊,比如TLC2802,岂不省了很多麻烦? ...

就是找不到啊,找了 sipex的,都找不到,你这个IC常用吗? 网上都找不到规格书的

网友D:
那你看这个TLC2802能用不

网友E:
mos管转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你看这个TLC2802能用不

你这个IC常用吗? 网上都找不到规格书的

网友F: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这个IC常用吗? 网上都找不到规格书的

打错了,是LTC2802
另外MAX3218也看看

网友G:
可以用电平转换芯片,TI的TXB0102,或国内的UM3302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样改可以吗?

这个不好。改成下图:

R3是否可以省掉?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不好。改成下图:

请问6楼的图有什么问题? 是不是会倒灌?

不会倒灌。
6楼1.8V_TTL转3.3V_TTL电路可靠性差容易出错。也就是说,存在某种干扰时把0认作1,1认作0. 还有输入(1.8V_TTL)阻抗低,需要较大电流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不好。改成下图:

R3是否可以省掉?
影响Q2 be间电容的放电了

网友I:
用两个三极管就可以完成发送接收的电平转换。要是你的单片机能容忍3.3V就好了

网友J:
电路看着应该可以,具体要焊接后试了才知道啊

网友K:
我也找这样的芯片,把3735的转出来

网友L:
正真的硬件设计中  规范  电平不匹配都是通过电平转换芯片实现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R3是否可以省掉?
影响Q2 be间电容的放电了

不能省。省掉R3,Q1的Vc被Q2的Vbe钳位0.7V,导致Q1工作电压低、降低噪声容限。
为了提高速度,可以在R3上并联200~300pF电容。

网友M:
一款不错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不好。改成下图:

搭电路实测波形有些延时,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办法解决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能省。省掉R3,Q1的Vc被Q2的Vbe钳位0.7V,导致Q1工作电压低、降低噪声容限。
为了提高速度,可以在R3上 ...

R1不用并联电容吗?

R1可以并联电容

楼主:
也就是说,存在某种干扰时把0认作1,1认作0.

这个没搞懂什么意思

还有输入(1.8V_TTL)阻抗低,需要较大电流驱动。

集、基极上的电阻不是限制住电流了吗?
@xmar

网友N:
用两个74LVC1T45吧。。。。。。
1.8V处理器的板子大概不在乎这么一个小IC的成本吧。。。。。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N:
用两个74LVC1T45吧。。。。。。
1.8V处理器的板子大概不在乎这么一个小IC的成本吧。。。。。 ...

其实想学一下三极管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搞懂什么意思

可以看出, 当信号内阻较大,或者信号的低电平VL稍高就会导致输出信号逻辑错误。参见图中蓝色方波。应该输出逻辑0处全部是逻辑1.